这两种轴承安装方式如何

楼主(2015-06-08):
首先,这个结构用于一个移动小车的底盘。前轮转动那块我准备用如下两种结构。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实现的优缺点。
或者大侠能提供其他小车底盘的一些结构设计方案,小弟在此不慎感激(用差速电机驱动,四轮着地)。
鹰大,帮我原来在轴承板块的帖子删了吧?@老鹰

网友:
平面轴承用在此处好像意义不大

网友(点评):
当小车停止或者前轮遇到障碍物时,用于抵消一定的轴向力

网友(点评):
用平面轴承来做缓冲不好吧,加个缓冲装置不是更好

网友(点评):
但最终的力不还是要传递到深沟球轴承上么?

网友:
看不出你的小车怎么用的

网友(点评):
就是类似老年代步车那种形式

网友(点评):
本来有两种方案:1.前轮独立悬挂加后轮非独立悬挂;2.前轮自由转动。 第一个方案由于本体较小,利用悬架实现四轮着地,在前轮同时越过障碍物时可以保证正常运行,但当单侧前轮遇上障碍物时,当障碍物过高,由于整..

网友(点评):
第一个方案由于本体较小,利用悬架实现四轮着地,在前轮同时越过障碍物时可以保证正常运行,但当单侧前轮遇上障碍物时,当障碍物过高,由于整车减振幅度限制,后轮一侧将被抬起,进而差速电机失效。

网友(点评):
第二个方案是参照装载机的结构形式,前轮上下浮动较大,可以避免上述情况

网友:
一个小车用什么推力轴承,汽车也没有用推力轴承的,想高端直接搜汽车轮毂轴承结构
普通情况下,深沟球足以

网友(点评):
怕遇上撞到障碍物,受冲击载荷影响

网友:
那个方式一,感觉很错误的思考方向。

下班时间到,后面的图不看了

网友(点评):
请大侠赐教

网友(点评):
咱不是大侠,咱是混的过来淫,

网友:
平轴承无用。

网友:
速度慢承载大的话可以用单边挡圈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搞不懂你的轴承怎么工作

第一幅图轴有偏斜?

网友(点评):
没有倾斜

网友:
用轴向支撑轴承,没必要啊,用一对角接触也比这样好吧

网友:
这个推力轴承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撞到障碍物时,承受轴向冲击载荷

网友(2015-08-20):
SB 半吊子直接选用7字头的轴承 不管是轴向还是径向都ok

网友(点评):
我知道可以用角接触球轴承,只是想问下 这种能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