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力学问题,求教

楼主(2015-06-08):
如图(连杆机构):
杆OA以匀速ω=2лn/60转动(n=1000rpm),负载作往复直线运动,其中OA长为r=20mm,连杆AB长为L=200mm,负载m=50kg,θ=ωt,在不考虑OA、AB自重及负载磨擦力时,在O点处的电机扭矩应为多少?

网友A:
你连负载的摩擦阻力都忽略了,那么电机再小的力矩也能让负载往复运动。至少要把负载的运动规律给出啊

网友:
你选电机么,记得电机转矩是摩擦阻力据加上惯性力矩吧,这就算个摩擦阻力局,要给俩表面摩擦系数吧

网友B:
有如下几种方法:
(1)矢量力学:惯性力作用到轴上;
(2)能量法:滑块的动能随转角的关系E(a)微分得到 DE(a)+M*da=0;
(3)拉格朗日/哈密顿方程;
(4)高斯最小作用量原理/凯恩方程;

一般用第一/第二种基本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如下几种方法:
(1)矢量力学:惯性力作用到轴上;
(2)能量法:滑块的动能随转角的关系E(a)微分得 ...

谢谢回复!
能给个计算过程吗?
我用力学法:先列它的位移方程,通过位移求导算它的速度,加速度,再算它的惯性力,再换算到回转杆OA上的切向力,算它的扭矩。似乎不对,那数据太大,竟然达到110NM。
其它的方法暂时还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点评):
50Kg,1000rpm,这么大的力并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负载的摩擦阻力都忽略了,那么电机再小的力矩也能让负载往复运动。至少要把负载的运动规律给出啊

负载相当于滑块,滑块是变速运动,有惯性力的。摩擦阻力相对于惯力小太多了。

网友(点评):
貌似这样的话有个图解法,我也忘了,坐等高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