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公差,要了命的公差

楼主(2015-06-08):
配合要选公差,没其他人指导。自己就参考着机械设计手册上的要求来标,结果零件做出来一塌糊涂,间隙配合按照手册上说来的,结果装起来变成了稍微的过渡配合。过渡配合明明想要的是用榔头轻轻敲打就能装进去的,结果要抡着大榔头砸进去的。哎!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网友:
这加工问题和你有个屁关系

网友:
超差的零件不要收。

网友:
装配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测量配合部分的尺寸,做到心里有数

网友:
标的尺寸要能加工,能测量,要是没发测量精度再高都没用的

网友A:
表面处理了吧,镀铬镀锌什么的,都有,而且有时候加工不按着公差中值来加工,比如你的轴与孔的上下偏差有零偏差的存在,结果车间给加工出个零公差,孔轴基本尺寸相同,又都是零公差,如果孔与轴的圆度公差再差点,有点毛刺什么的。

网友:
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俺很负责的告知楼主,立马辞职转行刷碗扫地端盘子卖吃的去。0 n6 g. K5 a" g8 r

网友:
应该是加工的问题,没按图纸的精度加工

网友B:
国内代加工基本都是用猪一样的加工来应对神一样的设计,于是乎超神一般的装配和调试就应世而生了

网友:
正好练习8级钳工手艺

网友:
建议楼主以实例来说,大家替你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每个厂的加工能力可能不同,不能完全按照机械手册来,看看老图纸,学学老前辈是怎么放的

网友(点评):
还是要按手册。加工能力不够要提高,设计帮不上忙。

网友:
如果是与轴承配合的话,你按国产手册,日子就没法过了.

网友C:
第一,加工要到位,严格按照图纸来
第二,检验要把好关,不合格的拒收
到了装配环节,遇到松紧不确定的情况,先是查图纸,看设计,然后量尺寸,看加工。有了问题,上报领导,让领导拍板,别自己逞能,嘿嘿

网友:
认为应该自己实际测量下,对本厂机加件的精度有个了解,做到心中有数。

网友(点评):
检验员也不一定有这个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加工要到位,严格按照图纸来
第二,检验要把好关,不合格的拒收
到了装配环节,遇到松紧不确定的情 ...

完全赞同。

网友(2015-07-16):
怎么样才能正确标出公差值?

网友(点评):
按手册就行。把手册吃透。

网友:
很正常,有的偏上限,有的偏下限,当然会有松有紧了,手册的公差配合只能做个参考,不一定要照着手册来,刚毕业?

网友(2015-08-29):
我也有公差迷惑,不过还没出过问题,求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表面处理了吧,镀铬镀锌什么的,都有,而且有时候加工不按着公差中值来加工,比如你的轴与孔的上下偏差有零 ...

你说的意思应该是这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意思应该是这吧

哪本书上的内容?不错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哪本书上的内容?不错啊

机械设计实践,网上可以搜,日本人写的

网友:
加工问题,和楼主有毛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代加工基本都是用猪一样的加工来应对神一样的设计,于是乎超神一般的装配和调试就应世而生了

正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械设计实践,网上可以搜,日本人写的

厉害。阅历丰富~!

网友:
主要是粗糙度没达到要求

网友:
公差手册是给你做参考的,正常来说套用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不正常的话就不能套了:
一,加工后要表面处理的和淬火的产品,表面镀锌镀铬的公差在加工时就要考滤到缩小公差,淬火的也是一样;
二,小轴承公差一般负个半丝或零丝就行,比较大的轴承公差一至两丝的装配时是要加热装配的,正常装配的公差在正半丝至零丝左右;
时间有限,还有很多就不举例了!

网友:
看你设计的精度了,精度要求不太高的话,加工方都是留点余量的。多加工几次掌握了他们的加工习惯后,你的公差相应做些调整,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面处理了吧,镀铬镀锌什么的,都有,而且有时候加工不按着公差中值来加工,比如你的轴与孔的上下偏差有零 ...

加工不走公差中值是正常的,只要不超差就OK的,所以设计公差时才要考虑好,

网友:
单件小批量生产,不能按大生产的公差来。除了过盈配合外,尽量别用过渡配合,为了装配方便,多用间隙配合。
不重要的场合,如果发现配合偏紧,可以上车床用细砂纸多抛光几遍。

还有,单件小批量生产,如果你的孔标+0.02-0,一般回来都刚好是0,轴你标-0.01-0.02,回来一般都刚好是-0.01。也就是说,单件生产,孔你就直接按下差,轴你就直接按上差来就行了。从某种角度来说,公差几乎为0,很有意思的。

有些间隙配合的地方比较紧,很多时候是因为形状偏差比较大,比如轴不直等,或者表面粗糙度没达到,倒角毛刺,端头砸堆了等等。如果总是偏紧,下次做的时候,下图前把偏差手动改大一点。

网友:
看到这样的帖子,没有认真的讨论感觉悲哀。
在我司只做外企的机械产品,让我感觉最大的就是图纸上的工艺尺寸,形位公差都是有理有据的。
单个的产品国内也许能够做的出来,但是到了整机的时候和国外的差别就很大,个人感觉就是工艺还是没有吃透。
在看到国内有时标注的尺寸,特别是形位公差时都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够检查的出来。而老外感觉在标注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东西怎么加工出来,加工出来又怎么能够检测出来,装配的时候又有多大的难度。而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实在不行公差标小点,做不出来就是你机加工的事情了。

网友(点评):
说得好!看到冷嘲热讽问题没回答几个的就无语

网友(2015-12-02):
典型的例子拿着8J钳工的钱,干着2J钳工的活  哈哈!
量少就返工,如果是跑量的,就要考虑放松尺寸要求,为了节约成本。现在人干活就这样,没办法!

网友:
机械设计实践,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