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箱冷却降温

楼主(2015-06-08):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有个长1.2米,宽60厘米,高60厘米的水箱,上面是敞口的,有产品从上面经过。产品有温度。
现在的问题就是连续性的作业,水箱里面的水温度较高60-70度。水箱底部有不锈钢盘管连接冷水机,但降温效果不理想。注要是盘管受空间限制数量不多。
    现在想给水箱的外围在加宽20厘米与原水箱焊接密封通冷冻水降温。想问大家这样的方式能否可行?
    其二假如冷水的温度设置在16度,原水箱厘米的水是否能降低到20-30度?
  简单的讲就是热水箱外面包个冷水箱。另外大家还有没有其它的降温方式,请多指教!!!

网友:
兄弟:俺的招是用水泵驱动热水通过类似北方老暖气片的结构自然散热,不够的话最多架上一个大风扇,然后回流至你的工作水箱,当然散热片要比暖气片密些,引导到户外背阴处更佳。(防止不工作结冰另外想招哦)

网友:
我感觉你把水箱的水做成循环水,在外部冷却,这样效果好

网友:
对传热一窍不通,不过有一些想法

首先,楼主水箱里的水应该是“死水”,就是不能直接循环散热,而是必须通过二次回路来散热,类似核电里的辐射水不能直接使用,所以传热效率就不会很高

楼主说的在水箱两侧外壁加冷却水循环,这个肯定管用,但是降到20-30度我觉得不太可能,估计也就在40-50度,因为水箱外壁本身的面积也不是很大,而且在外壁加冷却水槽还不如直接在内壁通盘管,这样不用通过外壁直接跟内部水热交换效率更高,这样总的热交换面积比原来增加了两倍,起码会到40-50度

其实水箱里的水直接循环散热效果最好,如果水质不好不能经过冷水机的话,可以像2楼说的那样多增加散热面积,加上风扇,冷水机的水再与之热交换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大的支持,现状1,首先原水箱里面安装盘管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里面还有其它的滚筒配件等。再来车间里面的空间也有限,大幅度的改造会受到限制。如楼上所说做成循环水。那么如果在水箱的四周加装冷却器循环,然后冷却器接冷冻水冷却,是否可行。还请各位老大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大的支持,现状1,首先原水箱里面安装盘管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里面还有其它的滚筒配件等。再来 ...

可以的。
首先,你你在外面直接焊个水箱放冷水,换热效果肯定不好。最好的就是水循环,在外部冷却。通过换热器或散热片散热。水冷或风冷都可以。具体的流量、散热面积要计算。如果你不会算,资金又充足,可以慢慢试。

网友:
外围加冷冻水是二次换热,估计效果不太理想,可以把水循环出来换热,个人觉得效果好些。

楼主:
谢些各位的指教,现在确定安装水冷式冷却器,根据冷冻水的流量,抽水泵的流量,已经确定冷却器的大小。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大的支持,现状1,首先原水箱里面安装盘管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里面还有其它的滚筒配件等。再来 ...

找个卖冷冻机的给你改装一下

把原来水箱改成外循环肯定是最合适的方法

网友:
水箱做外循环水泵+水箱+冷水塔+水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