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要上磨床,应该怎么设计才好加工?

楼主(2015-06-08):
材料及尺寸:45钢,长40,宽22
用途:两个M5螺钉拧在大板侧边做靠肩定位用,需要求定位面用磨床加工
求助:
1、厚度感觉至少得5mm,这样的话在磨床上还能吸得住吗?如果可以的话会有变形吗?
2、或者我在宽度方向做个台阶,便于夹装
所以请问各位大侠,该怎么出图,加工的时候才方便些?
技术要求上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比方说孔口倒角。

网友:
5mm*40*22,这尺寸很危险,太小了,很容易飞的。用10mm的厚度,500*40的精拉扁钢,整条上磨床,磨好再切。

网友(点评):
5mm*40*22 这么大的尺寸还飞啊! 用什么烂磁盘啊!

网友A:
另外吸两块5mm以内的钢板挡住,就可以磨了

网友(点评):
45钢很容易就吸住的,随便磨磨也能搞定。

网友:
放心,随便磨

网友:
这个磨削没难度吧?

网友:
不会飞,要控制好进给量

网友:
如果几件的量这小件上手动工具磨没问题

网友B:
飞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磨的时候位置挪动是可能的,需要注意进给量。如果想提高效率一次磨几件的话,肯定是要做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磨的时候位置挪动是可能的,需要注意进给量。如果想提高效率一次磨几件的话,肯定是要 ...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这个工件数量不多,一共四件,如果能吸住的话,加工后会不会变形呢?
另外请问如果想要不变形的话,工件的厚度一般要保证在多少以上?材料以45#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吸两块5mm以内的钢板挡住,就可以磨了

非常感谢两位的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这个工件数量不多,一共四件,如果能吸住的话,加工后会不会变形呢?
另外请问如果想 ...

我们这里没磨过5mm这么薄的工件,只能推测变形问题不大,因为你的工件虽然薄,但是厚度跟长宽比例不是很大,控制进给量慢慢磨应该不存在变形量过大的问题。

网友:
铣完再磨吧,正反磨,减少变形。

网友:
44*22*5 够厚了,没问题,直接磨,反复磨!

网友:
可以加工。

网友:
没问题的,如果怕跑位的话两边各加块100mm宽长大于50mmm的薄铁板吸住做定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