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9.1外挂

楼主(2015-06-08):
有没有用过残料加工,里面要怎么设置 抬刀才会少!

楼主:
来个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别用外挂了,试试X9的残料吧,改善的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外挂了,试试X9的残料吧,改善的很好了

X9是 什么?

网友:
X9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