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3.6的孔过盈配合的润滑问题

楼主(2015-06-08):
最近在解决一个方案,一个3.6的孔与销配合,销会在孔里(装配完后两边离孔口有2-3mm)过盈压入。问题在于我要在配合位置涂些润滑油保证过盈时不产生毛刺,但是孔轴的边上台阶要激光焊接,焊接不能有油,有了焊不上影响大。难点在于要配合有润滑,但是外面不能有一点油溢出来。、怎么办,怎么解决,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销孔孔口倒角。不用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销孔孔口倒角。不用油了。

同意,不了解激光焊接,普通焊接一般是会预留坡口的!

网友:
孔口倒角

网友B:
除了销孔倒角外,尝试固态润滑材料,也方便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销孔倒角外,尝试固态润滑材料,也方便清理

什么固态润滑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孔孔口倒角。不用油了。

所谓的销是空心的,然后中间有条轴向的槽,压入时就是槽口向下形成剪切了有毛刺

网友(点评):
倒角就是容下小毛刺的,真有大毛刺可以挂掉。小毛刺在孔口有倒角可以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