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困油干扰是双摆线内啮合转子油泵的最大优点

楼主(2015-06-08):
这是由其曲线的性质决定的:
外转子的齿顶、齿根曲线,是节圆的内、外圆摆线
内转子是对应的共轭曲线

网友:
我见过一种加油机上面就用这种泵。

网友A:
大侠,此类摆线轮的齿形是否像齿轮一样要专用检测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此类摆线轮的齿形是否像齿轮一样要专用检测设备?

按我接触的几个厂家看,齿形允差都在2~3丝,一般有精度高些的3坐标,就能胜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我接触的几个厂家看,齿形允差都在2~3丝,一般有精度高些的3坐标,就能胜任。

三坐标能检测?配专门的摆线检测模块吗?具体是怎么操作,大侠能否详细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坐标能检测?配专门的摆线检测模块吗?具体是怎么操作,大侠能否详细讲讲?

3坐标测许多点数值,与方程式得出的精确曲线对比,就能得到偏差。

网友:
摩托车上的机油泵

网友:
发前同过的机油泵

网友(2024-05-07):
大侠,请教一下这种双摆线转子副的齿形用什么软件能画出来,需要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