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遥控器如何管理?

楼主(2015-06-09):
    车间最近改造了几台行车起重机,把有线操作为遥控操作,请教前辈们有什么好的办法管理好遥控器,工人有点不适应,用完了到处找,到处问有点乱了,规定用了放在规定的地方,就是不执行,有什么好的管理办法没有?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
这是生产管理的问题,看看哪位做生产管理的大侠来解释下。

网友:
挂在钩子上
行车是特种设备,应该由专人操作。不能乱操作。
如果小企业没有这个条件,可以交由班长管理。但是教育要到位,告诉他们这个是特种设备,要重视安全,重视安全管理。
至于班长,可以交由信任的人操作,但是要班长要有安全责任,是班组第一安全责任人。这样班长就不会交由新来的小朋友操作了。

网友:
学学丰田的精益管理,所有东西都有存放地方,定期检查,发现问题警告或者罚款,
提醒一下,公司小的话还是悠着点,除非工人待遇处于行业中高水平!

网友:
国人适合的管理就是洗脑式的宗教式管理。不然就像老蒋一样失败。什么丰田,什么6S   什么ISO ,均属扯淡。 听说讲真话不要太严肃。

网友A:
一般是挂在吊钩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挂在吊钩上。

是的,但是吊钩放的低了容易撞到头,怕不安全呀

网友(点评):
一般规定行吊用完,归位到某个固定位置停放。不能在哪里用完就丢到哪里。

网友B:
说明你改造还不到位啊 。遥控远离一定位置报警  或者没有输出。。。(不知道会玩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改造还不到位啊 。遥控远离一定位置报价  或者没有输出。。。(不知道会玩不)

这个倒是真不会玩,买的遥控接收与发射,号称遥控100米,没有说可以控制遥控距离的功能。需要更改遥控的距离估计得拆开控制器,这个真不懂了,也怕改动了不安全。

网友(2015-07-15):
刚开始大家没习惯到处乱放,习惯了就好了,都放吊钩附近,让人容易看到,放钩上面是不行的,吊钩按理是不能低于两米的,要不然人头撞上了,可不是小事

网友(2015-08-19):
专人管理,定点摆放。

网友(2016-07-13):
我们公司的天车用完后会停放在指定场所,和吊带,钢丝,吸盘在一处。大家都习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