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凸轮不会建模型,请教!

楼主(2015-06-09):
如图:是一个简单的平面凸轮,但就是不知如何建模,请各位帮帮我,谢谢!

网友A:
你是说用三维软件怎么绘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用三维软件怎么绘制吗?

是用inventor建模。谢谢!

网友B:
这么简单的凸轮,太好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凸轮,太好建了.

我不会建才请教的啊,发张图片对我没有任何帮助的。谢谢!

网友:
首先,在二维CAD里按数据将曲线画出,然后导入到SW里进行放样,就出来了.

楼主:
我只会inventor,谢谢!不能在三维软件里直接做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会inventor,谢谢!不能在三维软件里直接做出来?

回楼主,肯定不需要另外的的软件处理,肯定能在Inventor中顺利建模。
我想知道您为啥叫它“平面凸轮”?这个图样是您自己绘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楼主,肯定不需要另外的的软件处理,肯定能在Inventor中顺利建模。
我想知道您为啥叫它“平面凸轮” ...

陈老师:
这个正式术语应该不是“平面凸轮”,我不是机械专业的,让你见笑了。
这个图纸不是我绘制的。是一个塑料件,用于控制一个空的塑料瓶上下的,对凸轮的过渡要求不高,所以过渡处比较简单,绘制的不是很专业。
要绘制这个凸轮的作用是为了生成模型,再转到雕刻机上进行加工。(以前是外协加工的,不用自己转三维模型)
还请陈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C:
我不是机械专业的?

这就麻烦了。我可能我跟您说的一些话,您搞不懂,可咋办呢?
您说“用雕刻机加工”所以要有模型,莫非您还要按模型创建数控代码吗?因为按我的观点,在铣床上也能简单地做出来。

网友:
附件是我按您的图样粗略做出的,因为图样中条件不完整,我的模型仅表现造型结构和过程,也许对您有点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机械专业的?

这就麻烦了。我可能我跟您说的一些话,您搞不懂,可咋办呢?

谢谢陈老师!
我不是机械专业的,但平时也有经常接触机械,对于用语不是很专业,但你对我所说的我想基本是能理解的。
因为公司最近进一台雕刻机,所以想在雕刻机上做。
您所说能在普通铣床上简单地加工出来,我这个倒不会了,能否请你教教我,十分感谢!
另外对于这个“线性凸轮”的画法,也十分要知道。
再次感谢!

楼主:
谢谢陈老师。下载附件要10威望,我还只能看不能摸,郁闷中!

楼主:
陈老师:能发到我qinhg8@126.com里吗?
(我的要求有点出格了,但只看你的截图我还判断不出如何绘制!)

楼主:
陈老师:
您好!
关于在雕刻机上或铣床上加工(当然,我铣床上还不会做),我后来想了想,有一些想法,还是想和你交流:
我们在雕刻机上是想用塑料板材加工的,一次要加工几个,这样可一次排版,能节省材料,同时加工时可将外形一次割下来,装夹也比较方便,压住板料的四个位置就行,如果是整料,雕刻机还可以用真空吸附板料,这样更方便。如果用铣床加工,板料不能太大(铣床的平台有限),这样材料可能会浪费,另外普通铣床铣外形可能比较麻烦。以上是我个人观点,请您指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陈老师:
您好!
关于在雕刻机上或铣床上加工(当然,我铣床上还不会做),我后来想了想,有一些想法,还 ...

这个... 恕我能力有限,不能做您的全职师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恕我能力有限,不能做您的全职师傅了。

谢谢陈老师。理解!

楼主:
谢谢陈老师。你帮忙做的模型我已下载,今天白天出差上海了,傍晚回来后学习了,已理解了你的作法和思路。无以为报,只能再次口头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