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加工方式能快速成型,成本最低

楼主(2015-06-09):
有铜铝复合板一块,想量产如图所示的铆钉,精度要求不是很高,±0.1即可,要求加工成本最低!车铣、数控加工费用太高了,还有什么更廉价的加工方式吗??

网友A:
好像铆钉都是冲压拉伸出来的吧

网友B:
铜铝复合板尺寸呢?

网友C:
这种零件不用说也是冷冲压,连钢都可以,何况是塑性这么好的材料.

网友(点评):
复合料只有板材的

网友D:
原料决定你的加工方式,你铜铝复合板,怎么搞?只能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铆钉都是冲压拉伸出来的吧

单一材料是可以的,但是我不知道复合板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料决定你的加工方式,你铜铝复合板,怎么搞?只能铣

肯定有方法的,可能是我们还未涉及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零件不用说也是冷冲压,连钢都可以,何况是塑性这么好的材料.

能否详细的介绍下?我的是板材,分层来看上端70%的铝,下端30%的铜。冷冲压是可以做出来如图所示的产品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铝复合板尺寸呢?

跟尺寸有关系吗?就是一张铜铝复合的板材,将这个板材使用最便宜的加工方法做出若干个如图所示的铆钉即可。

网友:
这种铆钉是做铜铝过渡接头。分别加工好铜、铝件后钎焊成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