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一叠布一张张的分开?

楼主(2015-06-09):
亲们;
  帮我想想,现在手头上有一叠布,大概高度在10公分,大小尺寸就是做衣服的很多裁下来拼装的裁片。
  要求速度每张能够做到1s/p,这是后期该要做到的事情。
  求方案,谢谢!

网友:
  最近咋那么多分布的;

网友(点评):
纺织业你懂的 人最多的,劳动密集型,需要大量自动化设备。。。(但是,基本没办法干) 因为有些想法要去颠覆工艺的。。。

网友(点评):
能颠覆的话,第一个螃蟹,很诱人

网友(点评):
其它的都已经做乱了,现在只有啃骨头哦,容易掉牙齿的哦

网友:
用风扇吹,不过还要你自己一张一张去拣

网友A:
用吸的原理吧,设计一个机构,控制吸气造成的压强差足够把一条步提起来,但下面的一片布不会被吸起来

网友:
用类似胶带的东西粘起来,再用气或机械搞掉,怎么样。可行吧

网友:
看这些碎布乱七八糟的放,我是直接没办法了。

除非你保证堆叠整齐,不会乱作一团的布堆。

然后材料本身都是一样,厚薄程度也差不太多,,大小面积也差不多,等等前提

还不一定就肯定可以成功

用转动的钢辊一直压,类似点钞机那样的动作,把布一张一张抽出去,

只完成这个抽的动作,抽出去以后,你再自己想干嘛去

网友:
你这布是什么材料的。能用魔术贴来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吸的原理吧,设计一个机构,控制吸气造成的压强差足够把一条步提起来,但下面的一片布不会被吸起来

这个吸力不好控制吧,布的厚度,大小稍有不同会不会就不好确定了呢

网友:
自从看了你这个案子后,突然觉得自己的案子再麻烦也不算什么了,我决定收藏下来,以后有情绪的时候就看看。呵呵。

网友:
这个有实际意义吗

网友:
布经过摩擦会产生负电,摩擦它的物体会带上正电,从这方面出发看看有没有办法达到效果

网友:
点钞机能不能参考一下

网友:
用一个滚轮,带粘性,粘起来

网友:
分开,然后....?

网友:
有意思,关注进展~

网友:
很简单,请个工人,记件工资 。

网友:
用多个真空吸盘试下

网友:
太难了,布是柔性体,两块布剥离开都难以做到。

网友:
仙女散花后在捡起来

网友:
瞎想的一方法,不对不要喷。
先把布用一种象当年米浆类似的液体处理硬化成规则的一块块的,然后就好处理了。搞完了再还原成布。

网友:
楼上有人提到了:静电啊,布带静电之后,它们会彼此排斥的,很容易拿开

网友:
就算是静电吸附,也是有限制的,对于纯棉的,静电能吸起来吗?

网友:
楼主提问的是不是裁床裁剪后一坨的布料因裁剪压痕使整坨布料比较难分开?分开后更方便人工取用。若果是这样的话,看看考虑一下这样行不行:
1.在皮带运输机上设置一个压轮,先将布料的裁剪边压缩一下,因为在挤压过程中布料会延展从而使裁剪口变得松软,当然,此时还不足以使整坨布料分开;
2.在运输机出口处下部增加一个打散棍,打散方向使布料向外脱出。(打散叶片可以考虑用柔软的材质如弹簧钢片、塑料等)由于布料是边向外运输边打松的,部分仍被压轮夹持着,不会因打散辊作用而马上脱离机器,当整坨的布料输送到运输机出口附近,夹持力度少于打散力度时,或在重力作用下,布料脱出机器后应该会变得松动容易取用了。
(个人认为:即使布料一张张分开后,仍需要堆叠整齐,便于管理、使用。)不知以上方法能否满足楼主要求,呵呵。

网友:
这个很难,而且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
设计一种静电装置,用静电将衣服吸起来

网友:
主要没搞清楚楼主的用途,真要有用的话,这也是个不错的发明哈。要简单点也是可以做到的,把布挂起来,用点钞机式打散钞票的方法就可以打松布坨了,这个很简单。

网友:
用风吹,然后用个杆子挡住出风口,控制被吹出去的布条数量

网友:
看看是什么材质的  可以用吸嘴   也可以用帽子后面调节大小的毡子 毡每块布

网友:
用几颗针 倾斜角度 去戳

网友:
不是自动流水线作业,做这个有必要吗?

网友:
用机械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