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配合

楼主(2015-06-09):
请问螺纹锁紧中有没有这种情况,内螺纹大于外螺纹,比如M33与M32配合等,这种现象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请举例说明。谢谢各位大侠给解决

网友:
去看看书或动动手吧。

只空想又不细想,这将又是 “中国工业落后德国100年” 的例证之一。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内燃机上用的固定螺栓,螺栓与螺栓孔为过盈配合,具体自己查阅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内燃机上用的固定螺栓,螺栓与螺栓孔为过盈配合,具体自己查阅资料。

我这个是螺母M33螺栓M32,不知道有没有设备有这么用的,外地实测了个数据就测外螺纹了,忘记测内螺纹。现场测量数据是外径32牙距1.5前段有个密封段是30.8 。现在猜测螺母应该是M33,因为M32内螺纹的内径最小是30.4<30.8这样M32螺母就没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螺母M33螺栓M32,不知道有没有设备有这么用的,外地实测了个数据就测外螺纹了,忘记测内螺纹。现 ...

楼主:
估计是短顶螺纹

网友:
虽然不知道这密封段是什么,
但为什么会有人设计用M33的螺母去配合M32的螺栓?(虽然也能拧进去,估计一锁紧就滑牙了吧)。
只是因为M32底径太小就会卡住?所有就猜是M33螺母配M32螺栓,这太想当然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此问题换用MD32相同的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