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焊接跟踪系统

楼主(2015-06-09):
小弟最近在研究自动焊接坡口跟踪这一块,有没有大侠有相关的资料啊,十分感谢

网友:
你有资料也给我一份把。谢谢
我这边焊接一个圆筒,机器人焊接的时候回虚焊和焊遍。

网友:
只能说 这个不是一般人能玩的(要组团玩),最好是焊接专业(有经验公式现场玩过焊接的), 然后一个搞运动控制的 ,在来一个搞视觉(也不是必要)。
我见到大部分还是机械手带动焊枪机械试教 为主。东西太多,有时候试教完成以后 ,就像2楼上说的。。(这个就是焊接工艺问题了)

网友(2015-07-29):
发现跟踪或者弧压跟踪  或者定位之类的电器元件

网友:
激光跟踪器  能跟踪焊缝 识别焊接 我公司买了一台带激光跟踪的焊接机器人

网友A(2016-09-28):
我也在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

成品的有servo robot,中文赛融。但是太贵。实际上就是激光束对准焊缝,然后视觉系统查找突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