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圆圆的是什么气缸?

楼主(2015-06-09):
(图片)

网友:
目测SMC CG1型 或CG3型  把标示拍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看楼主这组治具板的材质,目测 SMC HY/HYD 卫生级气缸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没用过这种气缸。

网友A:
SMC夹紧气缸,型号是CK系列的,图中所示的设备是机器人抓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C夹紧气缸,型号是CK系列的,图中所示的设备是机器人抓手。

你弄过这重机械手吗?

网友(点评):
汽车夹具这块,机械抓手用很多的。

网友B:
是SMC 夹紧气缸。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弄过这重机械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SMC 夹紧气缸。

这种夹紧气缸有什么好处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夹紧气缸,汽车焊接厂有用到很多!

网友:
QM气缸类似。但是气缸有很多是非标的,外形及动作要求千变万化,只要知道气缸的使用要求,没有实物也可以设计制造。

网友:
亚德客MCK系列焊接夹紧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