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道的正确标注

楼主(2015-06-09):
原楼发表在其它论坛inventor版块
原楼主问,下图如何用inventor建模

结果从1楼到8楼扯了几层楼的淡。
9楼算是应助了

@陈伯雄 于13楼问道:“各位,您不觉得楼主提供的工程图,其实不是真正的设计结果吗?”
14楼回道:“陈老师,我觉得把这个图纸给工人拿去干活会很痛苦……应该继续拆解直到可以直接下料”
陈老师于15楼回答:
“我说过“其实不是真正的设计结果”,而是一些不懂制造的制图教师级别的人杜撰的,这样的“题目”还有许多,玩Inventor而已。
两个明显的问题:
1)尺寸90和86的标法明显外行
2)管子要弯曲,但是不会是在两个平面中测量为R,而是空间管子轴线测量为R
这个零件按一般的设计应当是铸造件,所以不必再分解。
18楼也应助了

陈老师紧接着回复:
各位:
假如我是一名工人,拿到了您给的图样,想不出怎么在制造中测量,例如那几个R20。于是我找到设计部的您问道:
xx工程师:请教您设计的这个R20我应当怎样测量才能确定我做的对不对呢?
您想怎样回答?
假如我是您的设计主管,拿到了您给的图样,有个关键的设计参数没看清楚。于是我找到设计部的您问道:
xx工程师:这根管路的设计约束条件之一,是最小的中心线弯曲半径,它应当与流速和阻力直接相关。设计中你是怎样计算确认这种“在并非正交的角度上标记R20”,已经能确保最小弯曲半径的呢?
您想怎样回答?
我很想听听各位在这个假设的实际工作环境中,您是怎样应对下级的工人和上级的主管,以表现自己并非胡乱设计?
当然,如果您并非是在职设计师,我说的事情您可能看不懂也没想到,这个正常。您做过足够多的设计之后,自然就会理解了。

终于有明白人出现了。
22楼回答:
这个题在Inventor里是作不出来的,因在其三维草图里折弯圆弧端点,不能对其重合约束.当然这不是Inventor的过错,而是标注尺寸31、55不正确的原因.

以上几楼的应助均为椭圆弯头,这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如果你把折弯实体(由三维草图绘制折弯线生成)单独来看就是弯头.实际上该图也可以用包含弯头的组合件而形成.就是不是组合件它的外观应等同组合件,这样的设计才是正确的.

29楼问:
不说是部是弯头这事儿了……椭圆是哪部分呢?请您详细指出,我查看了一下模型,没发现有椭圆元素,请您帮忙确认!
31楼回答:把水平面的圆弧投影到斜平面就是椭圆弧.

陈老师紧接发问:你认为,弯曲部份的半径,是在什么位置测量的呢?
32楼回答:陈老师,这个东西如果折弯的话是内侧测量的,用20直径的东西做胎折……
最后陈老师做了总结发言:
各位,我很遗憾,也有些意外。
其实这本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我认为只要您是学机械设计的,也做过一些设计,就能很快醒悟。
但是事实是,在我反复的提示和引导下,只有 一人基本上明白了问题的所在,而且也只有 另一人跟着有所醒悟。
别的网友(尤其是楼主)是怎么回事呢?我想不出来。
类似这样的“谬种流传”的练习题,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在那些看似专业的“xxx竞赛”中的题目,更会产生负面的作用。问题在于,这样的题目许多网友还以为很有趣,在不断地探索呢。他们的机械设计与制造的专业知识,都去哪儿了?
=====分割线======
用什么软件作三维管道布线并不重要,关键是专业知识的掌握。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很多看似简单的问题,竟然盖了几十层楼才解决问题,但毕竟楼主还参与互动交流,有的则是楼盖起来了, 楼主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求助楼。
陈老师问,专业知识去哪了,老板问,人都去哪了。

网友:
工业其实在国内很悲哀的,在米国,德国,小鼻子都不会有类似问题,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你不知道怎么做出来?假如在米国,大家笑了,觉得那家伙是白痴,

所谓国内技术的‘割裂行为’就是如此,拿自己画的图问人家,怎么做出来?

这种割裂以前有,只是不明显,现在更加明显了,

国外不用软件吗,当然用了,米国化工行业图纸我有不少,人家也是软件画的,首先画图那哥们一定看见过那东西是啥,不可能闭眼画图,再就是有一大堆规范,不读熟悉了那个规范,人家就不让你画图,想画都不给资格,

网友:
1.小半径弯头,还只有1D,如果是弯曲管是极难极难的.
2.半径标注肯定是错的,因为是有几个弯头是空间的.
3.如果是铸造管.那也是极其困难的.如何分型,脱模....一大堆制造中的难.
明显就是个图上玩玩的玩意儿.

网友(点评):
都是消失模壳型铸造,,,,,可以任意角度。

网友(点评):
复杂的发动机进排气管是没有分型面的。。。。。。

网友(点评):
没有玩过消失模,但是要知道现在是直径20的管哪,壁厚才多少?当然不计成本,可以,比如现在的3D什么的.

网友:
嗯,中间那个R20是椭圆弧,有难度。
我做大型工业管道,遇到这样的,都直接改掉。
水平投影和垂直投影(正视图)只能标角度,不能标半径,因为如果空间真实折弯是圆弧,在不反应真实角度的平面投影,都是椭圆弧。
最好来个向视图,垂直真实折弯的平面。或者简单点,引注,空间角度XX°,半径XX。
或者来个展开剖,是叫展开剖么?忘记了。
不对之处请楼主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你确定你看懂了?那几个应助就是把真实弧R20当成投影圆弧也是R20。

网友(点评):
当然,如果真按图纸上的,在两个正交方向上的投影是R20。我是这样获得真实空间形状的。两个R20轴线拉伸曲面,取其交线,是一个样条曲线。我没做,实际肯定是这样的。

网友:
受教了,但是这东西铸造很有难度啊,空间的折弯,感觉铸造后再折弯,说错勿怪!

网友A:
也贴一个我做过的管道图,真诚的请楼主把把脉。
师傅教的,也不知道对不对。没见过别人的图纸。

我这个A-A可能上部弯头视图有些不对,请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贴一个我做过的管道图,真诚的请楼主把把脉。
师傅教的,也不知道对不对。没见过别人的图纸。

支持你多几个角度向视图 的指导办法。学习了。空间拐角过渡你图纸处理的很清楚

网友:
评议别人的图纸时,建议先了解作者的设计意图以及他想用的制造方法。

为什么这个就只能砂型铸造?
不可以弯管后焊接?
不可以液压涨型后焊接?
不可以失蜡模铸造?
不可以3D打印?

不可以用CMM测量?
不可以用激光扫描测量?

网友(点评):
一般这些多是弯管后焊接,毕竟带法兰弯管得有专用机器,一般厂家不具备.而又带法兰弯得考虑弯曲时拉伸和空间角度的影响,以及管件回弹,两法兰位置不好控制.

网友(点评):
测量,一般用测量机.

网友(点评):
小半径弯曲,也得用专用机床.一般厂家也不具备.如果不考虑成本因素,也是有办法的.比如3D打印.

网友(点评):
如果能解决小半径弯曲,大路货的做法就是将工件放在工装上,对焊法兰.

网友(点评):
谢谢xlf63大侠的回复。我们公司就有玩弯管焊接和内高压成型的,产品研发部门做早期研究时,还有用3D打印的。这种结构成型方法有很多,有些人在井底施施然地坐着,抨击他人不懂制造工艺。

网友(点评):
有些人,你也就会说这个。

网友(点评):
你是想给那出破图的家伙作辩护吗,省省吧

网友(点评):
陈伯雄老师说的很清楚,是按一般设计如何如何。你抬杠显得你知道的多吗。还CMM,请问有几个企业有CMM,超过51%了吗

网友:
图纸没说硬度,加工方式就有好多种。

网友(点评):
图什么纸,这玩意本身就是玩软件练手用的,你竟然当成什么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