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活塞头部火力岸为什么要设计成收进去一块

楼主(2015-06-09):
求大神看看火力岸部分

网友A:
增加与燃气的接触面积,加速活塞顶部热量的扩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与燃气的接触面积,加速活塞顶部热量的扩散。

度娘说可以增大压缩比,具体信息量太大......

网友B:
增大压缩比应该不对,增大压缩比要减少火力岸与缸套的间隙才对吧

网友B:
来个大胆假设:难是为了容纳积碳的

网友C:
方便铸造吧。

网友:
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学过,但是现在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与燃气的接触面积,加速活塞顶部热量的扩散。

不往里收的话,也照样存在缝隙啊,高温燃气一样能进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个大胆假设:难是为了容纳积碳的

容纳积碳的话应该设计迷宫槽吧

网友(点评):
不一定要迷宫槽,有见过一般是做成很多小凹槽的,但是没见过这种明显往里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便铸造吧。

这是加工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增大压缩比应该不对,增大压缩比要减少火力岸与缸套的间隙才对吧

问了下隔壁车间曾调试过内燃机做试验的老师傅

基本意思是:凹坑一般减少压缩比。凸头一般增加压缩比(爆燃)
但是凹下去比较深的话 那就是为了改变燃烧油气方向 使得燃烧更稳定。
谢谢楼主的话题。又学了一点。

哦还有一点 凹坑还可能是避让其他零部件 比如气门。不过你发的图纸不像。

网友:
可能是头部温度太高,工作时膨胀大些,而且润滑散热又不好,所以直径做小些防止拉缸。

网友:
密封好点

网友E(2015-07-22):
看活塞的结构,是柴油机。这个问题应该全面的来看,不能只看活塞,看活塞是怎么都想不明白的,看看缸套的结构就清楚了,缸套最上面的内孔内安装了减磨环,起到刮掉活塞头部积碳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了下隔壁车间曾调试过内燃机做试验的老师傅

基本意思是:凹坑一般减少压缩比。凸头一般增加压缩比( ...

回答的好全面啊,一看就是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活塞的结构,是柴油机。这个问题应该全面的来看,不能只看活塞,看活塞是怎么都想不明白的,看看缸套的结 ...

大神以前见过类似的吗,能否发个图片看看啊。。。

楼主(2015-09-01):
引用 网友D:
问了下隔壁车间曾调试过内燃机做试验的老师傅

基本意思是:凹坑一般减少压缩比。凸头一般增加压缩比( ...

有可能是考虑到排放,火力岸直径缩小一块是为了让燃烧更充分

网友(2015-11-15):
那叫燃烧室吧?多年前的事了,不很确定。

网友:
压缩比,还有气门行程与之干涉

网友(2016-01-06):
活塞头部温度高,膨胀大,防止与缸套间隙过小

网友:
防止热膨胀

网友:
这个是为了增强压缩冲程上止点气体涡流强度,加强燃油和压缩空气的混合均匀度

网友(2016-04-21):
燃烧室的构造是为了增大燃烧容积,提升压缩比,有的形状也有助于控制气体流向,和使用的燃烧模型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
        度娘上找到的个人认为比较让人信服的说法:多数汽油机采用平顶活塞,有些发动机(例如直喷式柴油机和新型的缸内喷注汽油机)为了混合气形成的需要,提高燃烧效率,将爆燃减少到最小程度,需要活塞顶端具有较复杂的形状,设有一定深度的凹坑作为燃烧室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