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力学 矩形杆扭转

楼主(2015-06-09):
@2266998 这一部分不是很明白,请八爷解惑,欢迎高手帮忙解答。
这里的自由表面是什么意思?圆柱轴最外层表面是否也是自由表面?

网友:
这就是以前谈过多次的边角应力,是个常规知识,所谓说玩结构,就是会玩到边角应力,会处理这些对象的水平,

弹性力学分析一个单元体,遵循所谓的‘连续性原则’,没有这个,就没有弹性力学,这是基本概念,到边缘了,这个分析就不准确了,或者说无能为力了,就采用所谓近似替代原则,

你要把材料力学与弹性力学连贯看下来,先把理论部分看懂了,就会有进步的,大家都是如此,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d=388753&extra=
还是有人跟我有一样的疑问的啊,最后我是把这个当做一个已知条件了。

网友:
自由表面这里指的是不受任何外力的表面
圆柱面不受力时才是自由表面,受力时就不是了。如,靠摩擦力夹紧的轴,扭它时就会在表面有切应力。

网友(点评):
那螺旋弹簧的表面受切应力吗?

网友(点评):
表面有扭转引起的切向切应力

网友:
楼上的大侠你好,表面是没有切应力的,切应力是在应力平行于截面的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