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改性pp)注塑成型后有局部区域发白现象

楼主(2015-06-09):
材料为改性PP料,注塑成型后,发现有局部白点,如图。目前我们厂处理的方法是用热风枪吹,但是吹的地方会发亮,影响外观,请教有无好的方法

网友A:
注塑成型后,有局部白点,是不是顶白?顶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塑成型后,有局部白点,是不是顶白?顶白的解决办法?

不是顶白,预计1.是此模具脱模的时候导致的,因为这个模具使用周期已然很长,
预计2.在运输,包装过程中有剐蹭现象
我想问如果在模具上没法改善,生产出来后有没办法消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顶白,预计1.是此模具脱模的时候导致的,因为这个模具使用周期已然很长,
预计2.在运输,包装过程中 ...

可能是第一点,不行去把模芯修一修

网友B:
1.固定位置?
2.蓝色是粒子染色?
3.按照你描述的运输问题,这个现象发生于包装完成到客户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固定位置?
2.蓝色是粒子染色?
3.按照你描述的运输问题,这个现象发生于包装完成到客户端了?

不是固定位置
是配色过了
我就是客户端,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改善,有一部分是运输,一部分是产品注塑出来后就存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固定位置
是配色过了
我就是客户端,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改善,有一部分是运输,一部分是产品注塑 ...

运输问题换个包材的事情

注塑出来是的话,粒子湿度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输问题换个包材的事情

注塑出来是的话,粒子湿度过大?

改性PP吸湿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