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用什么数据来反映?

楼主(2015-06-09):
现在我操作的磨床,砂轮移动式的,就是工作台在磨架上,在使用手轮X轴快速进刀时,感觉很平稳。就是你停止摇手轮,磨架就马上停止,没有突然停止的惯性。而以前操作的一台磨床,同样用手轮X轴快速进刀,一旦你停止摇手轮,磨架也会马上停下来,但是就有一种“冲”的感觉。你停止摇手轮后,感觉上磨架还在往前面走。

刚开始操作时候,对操作工来说很不习惯,一不小心就撞机了。这两台机在X轴方向上的结构是一样的,都是伺服电机带滚珠丝杆传动,至于电机品牌和上相关参数,本人不太懂,就是想问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数据可以衡量,还是说这两种情况都正常。

网友A:
“伺服系统 软极限 过冲”?“脉冲指令个数是否和控制器发出的一致”“联轴器松动。螺母松落了, 滑轨不行了? 很多种啊
估计手轮(编码器)问题多些,  如果是 偶尔”发作“且没有撞机  应该是干扰啊。。或者是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系统 软极限 过冲”?“脉冲指令个数是否和控制器发出的一致”“联轴器松动。螺母松落了, 滑轨不行了 ...

一直是这样,我并不能判断这是不是个问题,撞机是操作工不小心,只能说他传动很灵活,轻便,

网友(点评):
是参数问题,而且我可以断定那台停手脉还继续跑的是西门子的系统,多半是840D

网友:
是摇手脉过冲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直是这样,我并不能判断这是不是个问题,撞机是操作工不小心,只能说他传动很灵活,轻便,

跟大侠没法玩了,哈哈,确实是的,感觉冲的是就是西门子840D系统,感觉就是磨架太顺滑了。

网友(点评):
是840系统参数设成这样的,是可以更改的,但前提是要弄清楚为什么要设定成这样。假如确认没什么影响,那可以改成停手脉停进给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跟大侠没法玩了,哈哈,确实是的,感觉冲的是就是西门子840D系统,感觉就是磨架太顺滑了。

好吧,多问一句,为什么要设定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