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杆做小了怎么办

楼主(2015-06-09):
各位前辈 好
轴杆做小了(小0.6mm及1mm),配合皮带轮松动
,有什么好的补救措施,望指点 谢谢

网友:
电镀轴,或者重新配做皮带轮孔。

网友(点评):
电镀厚度不够的,只能带轮镶套重新做孔

网友:
干脆做涨紧套固定

网友:
本来想推荐用胶的,,不过仔细一看1mm。。。还是算了吧

网友:
不要加键了,轴车小孔车大,上胀紧套吧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好

网友:
补焊一个套,再重新车?

网友:
最佳就是重新做,将就用就很多办法!
轴加套
堆焊后重新车
轴再车小,加牙套再车到尺寸
轮加套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几个方法都可行!

网友:
激光熔覆,修覆轴类效果很好

网友(点评):
哟西,没错,以前我们是用电焊修补,再加工。最好的办法还是重做

网友:
加铜皮或不锈钢。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想,凑合用就这么干

网友:
同步带轮里面把孔加大了重新下套配轴   太简单了

网友:
轴堆焊再加工

网友(点评):
没错,以前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如果同步轮,方便采购,这次的保存起来,下次用。配做同步轮。要求高,报废轴。看你图片,不像要求高的。

网友:
你这个要求不高,把带轮孔再车大点,把轴再车小点,注意键槽不能加深了,在车个轴套套上去完事。

网友:
建议不要动轮子的轴孔,如果受力不大,将轴头车下去一些,再堆焊,然后加工至尺寸,这样可以保证互换性

网友:
这个重新做会好点吧

网友:
焊满一圈,再加工外圆。最好的办法还是重做

网友:
如果你是修配使用,建议你使用焊满一圈后再配加工,如果是作为一个产品销售,最好还是按图纸重新买料制作吧!毕竟是企业信誉重要。不要为省点小钱损失信誉。

网友:
把带轮内孔搞大配个胀紧套

网友:
可以试试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