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臂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2015-06-09):
机器人手臂重了负载及惯量大,轻了机械强度又会有问题,用什么材料比较合适啊?

谢谢。

网友A:
这是一个比较有技术含量的问题;解决方法之一是采用并联机构;

网友(点评):
还是没有回答是什么材料。

网友:
铝镁合金、碳纤维

网友:
网上的厂家查不到?

网友:
找人开源

网友:
楼主

赤发鬼是刘唐的外号

李逵外号叫黑旋风

网友(点评):
水浒传看的还不到位。呵呵

网友:
尼玛,铸造的,表面很差,还有打磨的痕迹,FANUC

网友:
几公斤的负载需要多大强度啊

网友:
目前工业机器人的手臂都是 铝合金做的,不知你的机械手是干什么的。

网友:
1.2.3轴铸钢,球铁,4.5.6轴铝合击

网友(点评):
还是有懂的

网友:
腰部和底座一般铸铁,手臂机构一般铸铝,也有用铸钢的

网友(2015-07-13):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比较有技术含量的问题;解决方法之一是采用并联机构;

并联结构怎么讲。。人形机器人的机械臂 可以用么

网友:
一般都是铸造后再加工的,那些高级材料现在还很少用啦

网友:
看实现什么功能
搬运的铸铁,焊接的铝的

网友:
应该就是铸铁,里边掏空了吧……

网友(2015-08-27):
这个要看是什么样的机器人了,富士康自己研发的机器人好多都是铸铝的。

网友:
不知道航空铝行不行?

网友:
超硬铝合金

网友(2017-06-28):
具体啥牌号啊

网友:
铝合金居多

网友:
轴铸钢,球铁,铸铝都有

网友(2017-09-30):
攒威望攒威望

网友:
7075 铸铝吧

网友:
一般都是铝合金

网友(2022-11-07):
6061-T6/ZL104' i/ o, y# I8 [( C: c

网友:
可以用航空铝

网友:
一般是铸铝ZL101~108,或者铸铁. T3 H* g& s; G/ ~%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