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机床为什么加工出不一样的效果

楼主(2015-06-09):
上图为韩国斗山机数控车加工,下图为广州普车加工。同样的刀具,同样的使用原理。为什么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网友A:
看上去不是相同的零件啊

网友(点评):
材质一样?硬度一样?

网友:
刚性,直线性

网友(点评):
刚性有可能,直线性是指那?

网友(点评):
导轨,还有同样的编程,各个系统走的路线不同,算法

网友(点评):
广州普车

网友B:
工艺参数不一样,结果可能一样吗?

网友(点评):
你这认识有点太那个了吧,再去看看书再来说吧

网友(点评):
你要是可以说个所以然来我就去看书。怕的就是你说不出

网友:
上图明显刀具震纹,加工参数和刀具安装都会有关系。

网友(点评):
哈哈,突然想起来,楼主只是说加工参数一样,刀具也在加工参数内。但是机床不一样。那就是机床X轴有间隙了。

网友:
转速越低越不振,吃刀多了也振,吃刀少了也振,工具决定不了,要师傅技术水平才能决定工件是不是精品。

网友C:
工艺参数肯定不一样

网友(点评):
一样?你说的是哪个参数一样?工件转速?进给速度,进给量?能不能说清楚?

网友(点评):
工艺参数不用问,这点加工参数小事我在行得多。主要讨论不同类型的机床对加工零件有什么样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是相同的零件啊

大至差不多,孔径一样,加工参数也一样。

网友(点评):
普车床头箱齿轮变档的,刚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参数不一样,结果可能一样吗?

同样的加工原理就是同样的工艺叁数

网友:
你切屑深度不一样还会这样唉    要是刀尖有点损坏嘟噜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至差不多,孔径一样,加工参数也一样。

如果零件比较长,夹在卡盘上受力对主轴很不利啊

网友:
你的前提就是个变量,“不同的机床”。不同的机床其制造是有一些特性是不同的。比如共振频率、自身的刚性等等。所以在同一转速其他加工参数相同情况下也可能出现不同的加工精度。第一个图像是发生了颤振。你变换一下转速试一下呢

网友(点评):
试过很多参数就是不行,可是用普车也试了很多参数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那有可能是机床的自身的问题

网友(点评):
要是说机床的问题,机床厂肯定不认账。

网友:
刚度问题,刚度是床身,刀架,刀具,以及工件的综合刚度,一个一个排查即可。

网友:
一台烂机床,一台好机床。如此而已。

网友:
加工参数相同的情况下 这个主要应该跟机床钢性强度有关吧。

网友:
孔径一样,工件长度不一样,没对比性

网友:
刚性不同~ 没啥可比较的

网友:
机床刚性什么的都不一样的。不然还有价格之分嘛,不然怎么有高低端之分

网友:
想到实习时,大公司上新机床,先打地基,安装机器,跟造房子是的。懂得都知道为什么

网友(点评):
这个是安装机床起码的吧,小公司也一样

网友:
只能说是震刀

网友D:
要我说。普车的刀具较锋利,数控刀片刀剑圆弧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我说。普车的刀具较锋利,数控刀片刀剑圆弧多大??

同型号刀片,同型号刀杆,同延伸长度。

网友:
前面那个刀片挂了,就没有可比性。刀具安装的高低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型号刀片,同型号刀杆,同延伸长度。

楼主可以问问斗山机床的人,他们这台机床什么转速下震纹比较大

我是做车床的,我就知道我的床子什么时候有震纹,哈哈

网友(点评):
自己的床子,斗山一定会自己测试的,什么时候震刀,什么时候啸叫他们都应该知道的,即使自己不知道,做了这么多年了,客户也会有很多反馈的,这个东西就是硬伤,以后别买棒子的东西了

网友:
涉及的不确定方面还有很多,这个需要慢慢排除

网友:
第一图应该是发振引起的

网友:
发振有好多因素导致,比如装夹。车削三要素等等。并不是说同样的加工参数适合所有的机床,选用切削参数都是要根据车床的性能来决定的。

网友:
刀具是否在中心

网友:
说的太含糊,有很多可能的因素;
1、工装刚性不足;
2、工件未可靠定位;
3、刀具安装不劳;若是硬质合金刀片,考虑刀片、刀垫安装是否安装可靠;
4、刀具主偏角、前角是否一致;
5、普车可低转速,大进给;  数控车床 线速度不能低于70m/min(因易产生震动);
6、你说的切削参数是否包括切削深度;
7、如果所有因素都在控制内,你该换刀了。

网友:
机加工艺 问题。明显是振刀

网友:
只能说是机床刚性不一样。
但楼主拿两个不同的产品来对比,还说原理一样。也是可爱。

网友:
都是在瞎bb,还有楼主说的工艺参数都一样也是在扯蛋!这工件多大?普车的功率多大,斗山的是变频调速吧,功率多大,最高转速多高,现在的转速是多少?问了这么多,你知道是怎么会事了吧!

网友(点评):
工件外径60左右。你问转速有点外行了。

网友(点评):
变频调速低速度没力,这个是事实

网友(点评):
说没力,如果是小吃刀量呢?应该也不会要很大的力吧?所说加工参数是相同,但不是固定。明白吗

网友(点评):
好吧,我也是在瞎bb

网友:
实习时候师傅说是 震动,老师说是 刀具切削方向。您看呢?

网友:
操作机床的人是一样的吗

网友:
床子不一样,价格不一样 型号不一样,其他的均不一样,怎么搞 也不能搞一样的

网友:
还有生产日期不一样,生产人不一样  所以他们不一样

网友:
和人一样,吃一样的饭,学一样的东西,为撒有差别呢?
------------------------------------------------------------------
机床的刚度,机床几何精度应该不一样的吧

网友:
你的零件不一样,长度不同,装夹位置不同。加工时,转速相同吗?吃刀量相同吗?

网友:
首先在切削用量(转速,进给,吃刀深度)和刀具刚性方面找原因,然后再从机床方面检查吧

网友:
不是一线的,没啥资本说
但有点好奇,数控的居然没普车做的好?也是不可思议

网友:
肯定有大问题,要不不是一样的机床相差也不会那样明显

网友(点评):
是的,主要是相差过于明显。

网友:
感觉你的第二章图没有加工到呢

网友:
57年才能造拖拉机的神奇国度能出什么好东西 仅仅比俺大天朝山寨货好一点 仅此而已

网友:
应该是设备问题,从机床主轴、溜板进给系统等找原因,我估计是主轴传动部分有问题,加工其它类似工件,有振文吗,如加工外圆等,有振文出现吗,

网友:
数控的明显震刀了

网友(2015-07-10):
机床刚性问题,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活,同样的刀具,同样的装夹,  同样的程序,  一好床子做的很轻松,差床子震得都不行了,干 不了活。   不过你的两个活不一样啊,长度都不一样。活长了是容易振刀的。

网友(2015-08-21):
引用 网友C:
工艺参数肯定不一样

只能说广州的普车比韩国的数控好啊

网友:
应该是韩国的那个刀杆的问题

网友:
楼主最好把加工参数表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