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编写一个锥度螺纹的程序!

楼主(2015-06-09):
求高手帮忙编写一个锥度螺纹的程序!
螺纹是npt 1”-11.5的具体情况是牙数11.5,螺距2.209,牙型高度1.767,大径33.228,小径29.694,基准距离10.16
求帮忙编写一下车孔和锥度螺纹的程序 !!系统是广数的,十分感谢!

网友:
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
自己试几次吧,这样印像会深刻点!导程就是螺距

网友:
先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
車床使用指令

网友:
这个应该很容易啊

网友(2015-08-01):
这个标准英制螺距应该只有2.309吧,怎么有2.209的呢

网友:
这个基本不用车,有标准的丝锥,何必多此一举呢

网友A:
我不知道你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厂,这样的锥螺纹还要车?单从加工成本上来说就不划算,再就是加工精度上也不好保证,如果是不好加工的材料就更明显,这么小的孔,还需购买英制的螺纹刀,还要编个很少用的程序,我还真搞不懂居然还有人装成救世主的模样回复,难道都没有在机床上实操过?对不起,口气有点不好请见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厂,这样的锥螺纹还要车?单从加工成本上来说就不划算,再就是加工精度上也不 ...

你这话也不全对啊,关键还要看他是做的什么材质工件,做什么用途的,精度要求高与低,还有就是产品批量大小,做事情要从全方面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话也不全对啊,关键还要看他是做的什么材质工件,做什么用途的,精度要求高与低,还有就是产品批量大 ...

你如果有数车多年实操经验就不会这样说了,我不喜欢不懂装懂,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有数车多年实操经验就不会这样说了,我不喜欢不懂装懂,谢谢

你没有做过卫浴吧,我们做铜件NPT螺纹都是数车车的,1寸算大的了,一般都是NPT1/2的。不是什么东西都需要这么高的精度要求的。

网友:
牙数11.5搞错了没有哦,非标螺纹,不管什么螺纹编程都是分分秒秒的事,

网友(2016-03-30):
锥螺纹用R,数值是螺纹外面直径减里面直径除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