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接法兰,需要两个不同深度的边,怎么做?

楼主(2015-06-09):
在SolidWorks中,斜接法兰如果需要两个不同深度的边,怎么做?

坐等各位大侠见解,本人对钣金不是很熟练,但是查资料又没有相关的明确解释。。。

网友A:
这不难,先用两个边线法兰做成2个不同的深度,后面不用斜接法兰,还用边线法兰,在编辑边线法兰的特征里点--编辑法兰轮廓,直接在草图里画出你要的形状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难,先用两个边线法兰做成2个不同的深度,后面不用斜接法兰,还用边线法兰,在编辑边线法兰的特征里点- ...

感谢@pain 经过试验,成功做出形体,但是发现小有瑕疵,我在编辑第二个边线法兰时,两个边角经过自动计算有不对称性。。。我再试试

网友(点评):
你折边的R角不一致,图上明显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pain 经过试验,成功做出形体,但是发现小有瑕疵,我在编辑第二个边线法兰时,两个边角经过自动计算 ...

@pain 大侠请看,这次我把参数都设定一样了,折弯半径1mm,折弯级数是3级。。。这个编辑草图时斜边不大好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