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点火线圈的焊接,请教

楼主(2015-06-09):
汽车点火线圈的焊接,需将0.03mm铜线焊接到1mm铜包镍或铜包锌的杆上,请问有哪些工艺可做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焊

能否具体讲一下锡焊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焊

大 侠能具体说一下锡焊工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 侠能具体说一下锡焊工艺吗?

目前客户是在绕线机上就把铜线绕在铜合金杠子上,然后把那部分浸泡在锡炉里。
不知道你客户的产品要求怎样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客户是在绕线机上就把铜线绕在铜合金杠子上,然后把那部分浸泡在锡炉里。
不知道你客户的产品要求怎 ...

我们试过浸锡,但是有锡尖客户不能接受,请问你们是用波峰焊的方法浸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试过浸锡,但是有锡尖客户不能接受,请问你们是用波峰焊的方法浸锡吗?

我们是直接买个白光的锡炉。。。

网友:
电阻焊不行吗,你问下米亚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