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型号的轴承

楼主(2015-06-10):
自行车碟刹内的零件,轴承坏了一个,因不实在不知道轴承型号,无法在淘宝上找到,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感觉这个轴承与轴是一体的,轴承外径6MM,厚度2.5MM,内径测不到只能测轴的外径,轴的外径是2.9MM,不会是非标的吧,请大神们赐教一下

网友A:
哪里的?碟刹盘那还是指拨那?可以打电话给捷安特美利达问问,

网友:
咨询一下厂家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的?碟刹盘那还是指拨那?可以打电话给捷安特美利达问问,

捷安特的碟刹,去店里问了,人家说要换就换成套的,这小零件没有

网友(点评):
有的话就不赚钱了,我的车子才骑了两周,中轴轴承有波动感觉,郁闷啊,这个也修不好,跟厂里装配有关系

楼主:
引用 楼主:
捷安特的碟刹,去店里问了,人家说要换就换成套的,这小零件没有

自己买个中轴换上不就好了,网上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