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模块的成型工具找不到在哪里

楼主(2015-06-10):
各位老师,谁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钣金模块的成型工具找不到在哪里。

网友:
不在routing里面,在Design library--forming tools里

楼主:
我这里没有这个模块

网友A:
在设计库中添加Design library这个文件夹,路径为C:\Program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1X,201X为你安装的solidworks版本号。
添加完毕后,找到form tools文件夹,右击之,选成型工具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计库中添加Design library这个文件夹,路径为C:\Program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1X,201X为你安装 ...

谢谢 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