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入,这种密封圈是什么,在线等

楼主(2015-06-10):
压力罐密封,中间装转动的轴,中间有一个镜面,材质轻,镜面形成端密封,标识u01-0026

网友:
是 浸润石墨  么?

楼主:
应该不是吧,中间那个环硬而轻,像合金,一边磨成镜面。

网友(点评):
自己不懂就要听别人的建议,若有怀疑则先去查证,而不是直接回帖否定。你以为石墨就是软的吧!

网友:
机械密封。
u01应是厂家型号,0026似乎是内孔直径。
请用“机械密封u01-0026”为关键词往上搜索,可以得到具体信息。

网友:
咋一看像是水泵上的!机械密封很多是复合材料的!楼主应该说明用在什么机器上的!

网友:
机械密封

网友:
水泵上面的水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中间那个环硬而轻,像合金,一边磨成镜面。

是的,应该像你说的这样,请教的时候不应该一张口就是判断,除非你完全确定

网友:
7楼说得对,就是水泵上的密封。

网友:
机械密封,染整类机械常用件,通常是动力与液体内部运动件的动密封作用

网友:
机械轴封,主要用在水泵、油泵、油马达转轴上

网友:
标题一出,让我这才疏学浅经验少的进来学习都要犹豫犹豫……

网友:
密封面应该是碳化硅材质

网友:
就是水泵机械密封我换的多了

网友:
这个没见过

网友:
中间很亮的是陶瓷!

网友:
机械密封,看使用环境,材质有几种。

网友:
坐等正确答案

网友(2015-08-14):
机械密封石墨材质的吧

网友:
机械密封,刚做完一个项目中就用到了,一般用于对密封水环境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