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 前端 可以用圆锥滚子轴承和深沟球轴承靠着使用吗

楼主(2015-06-10):
车床主轴 前端 可以用圆锥滚子轴承和深沟球轴承靠着使用吗 ?我主要是打45的孔, 打算自己做个打孔的工艺 ,然后精车 。如果轴承搭配打孔没问题的话 ,那么精车会受影响吗 ?精度怎么样 ?对了 ,精车就是精车里孔 150深。

楼主:
高手们说说看法

网友A:
深沟球轴承可以换成单列圆柱滚子轴承。

打孔为什么要改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沟球轴承可以换成单列圆柱滚子轴承。

打孔为什么要改主轴?

想自己做个打孔的专机 深沟球的我不换可以吗 不换会有什么影响吗 因为圆柱轴承安装要求太严格了

网友:
可以的,但力要够

网友B:
圆锥滚子轴承要成对预紧使用,并且其单独作为一端已经足够,为什么要加深沟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锥滚子轴承要成对预紧使用,并且其单独作为一端已经足够,为什么要加深沟球轴承?

我感觉 加深沟球 一方面是为了径向力 在一个就是为了支撑主轴 不知道想的对不对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不会跳动吗,接触面太大了吧,不合适作为加工用,用平面推理球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