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输入扭矩的计算

楼主(2015-06-10):
齿轮泵输入扭矩

按照这个公式

随便找了个型号

型号:CB-B4B; 流量(L/min):4; 压力(MPa):2.5; 转速(r/min):1450;

压力振摆(Mpa):0.15; 容积效率(%):80; 电动功率 (KW):0.37

计算出来 电机扭矩是M=53N·m

可是0.37KW电机扭矩不可能到53N·m

这个 怎么解释呢

网友:
应该还少了减速比吧!电机与齿轮中间肯定有个过渡吧!

楼主:
希望有齿轮泵使用经验的帮助下

网友:
电机的输出扭距是2.43 T=9550 P除n

网友(2021-09-23):
你这个公式怎么来的,本身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T=9550P/n我们一般是用这个公式算的

网友:
(流量*系统压力)/61.2*0.8=电机功率,如:流量4L/min,系统压力=2.5MPa;则电机功率=(4*2.5)/61.2*0.8=0.2KW再选大一级电机即可

网友:
我记得应该是
扭矩(NM)=压力差(MPa)*排量(ml/r)/2Π
楼主还是自己百度一下吧!印象比较深刻。

网友(2024-05-17):
楼主排量单位转化为ml/r再计算

网友:
单位是不是错误了?

网友:
这个找齿轮泵的样本看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排量单位是ml/rec,不是l/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