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啮合问题

楼主(2015-06-10):
跟加工厂的老师傅交流,他们说见过 斜齿圆柱齿轮 与直齿齿条 啮合运动的机器构件。但是原理讲不清 ,有见过或者知道原理的师傅们或者工程师前辈 ,麻烦指导一下思路。感谢。

网友A:
肯定不是渐开线 齿轮或者不是标准渐开线齿轮(所以我的意见是 他需要看书,楼主也需要看) 特别是机械设计手册赶快买一本去。
渐开线 齿轮正确啮合条件
两斜齿轮的条件是:两齿轮的模数必须相等;两齿轮的压力角必须相等;且螺旋角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直齿圆柱齿轮正确啮合条件:模数相等,压力角相等。
有时候吹牛的听听就行了。。。

网友B:
斜齿轮与直齿条在轴交角不为90°的情况下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渐开线 齿轮或者不是标准渐开线齿轮(所以我的意见是 他需要看书,楼主也需要看) 特别是机械设计手 ...

谢谢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齿轮与直齿条在轴交角不为90°的情况下应该可以

可能飞鱼朋友说的对 不是普通的。我现场拿普通斜齿齿轮与直齿条模拟不出来。但他们说的邪乎 是直接可以走直线的。

网友:
齿条其实不分直齿、斜齿。把把“直齿条”歪着放,或者倾斜于端面一定角度截一下再掰过来看就是“斜齿条”了,我觉得你说的应该是二者成了一定角度

网友:
斜齿对斜齿。找本阿尔法、亚特兰大、斯德博、享利安资料看看,

网友:
我猜是这样的:斜齿轮配直齿条,电机轴和齿条不垂直。齿条模数等于斜齿的法向模数;这样通过变动电机安装角可与预紧,消除间隙。

而直齿条配直齿轮这样扭转预紧就不行,变成了齿角接触;而斜齿轮的法向截面就不同,在法向看齿轮变成鼓形的,稍微扭转一点不会产生齿角接触,可预紧消除间隙。

我猜可能是这样。

网友C:
斜齿轮常见。一对回转轴线平行的斜齿轮,除模数与压力角一致外,可以啮合的条件是螺旋角相等、旋向相反。
斜齿轮的齿数与能否啮合没有关系。
如果其中一个齿轮的齿数为无限大呢?
首楼有图,表达得很清楚。
这个配合常见,但其实只是两个齿轮轴线状态的特例。两个齿轮的啮合,其轴线相互间不必限定为平行的。
如果是齿条,只要把它看作齿数无限大的齿轮就行了。

网友(点评):
邪齿轮比直齿轮传动的接触点及接触点的力的分析来看,邪压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渐开线 齿轮或者不是标准渐开线齿轮(所以我的意见是 他需要看书,楼主也需要看) 特别是机械设计手 ...

我认为:两斜齿轮啮合不一定要模数相等,压力角相等,更不一定要螺旋角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而且直齿轮正确啮合条件也不是模数相等,压力角相等。

网友(点评):
概念模糊。

网友(点评):
认为的依据是?我认为世界上无穷人,

网友(点评):
学过机械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斜齿轮常见。一对回转轴线平行的斜齿轮,除模数与压力角一致外,可以啮合的条件是螺旋角相等、旋向相反。
 ...

您说的比手册上的要形象些 谢谢老师傅

网友C:
常见的蜗杆蜗轮副,是一个圆形蜗轮和一个柱形蜗杆正十字配合。
如果蜗轮齿数无限大,蜗轮也就成了蜗母条。
与蜗杆配合,两者就不能还是螺旋角相等方向相反。
改变一下蜗杆螺纹螺旋角,就可以让蜗杆轴线与蜗母条成一角度,方便动力输入。
这样的结构,就是传统龙门刨和龙门铣工作台的传动方式。
首楼图片里的齿条,通常称呼为斜齿齿条。
如果如文字叙述里说的那样“斜齿轮与直齿齿条”的配合,只要把斜齿轮斜放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见的蜗杆蜗轮副,是一个圆形蜗轮和一个柱形蜗杆正十字配合。
如果蜗轮齿数无限大,蜗轮也就成了蜗母条。 ...

引用 老先生“如果蜗轮齿数无限大,蜗轮也就成了蜗母条。
与蜗杆配合,两者就不能还是螺旋角相等方向相反。.
改变一下蜗杆螺纹螺旋角,就可以让蜗杆轴线与蜗母条成一角度,方便动力输入”

是否是说 螺旋传动副 把其中一个齿轮想象成分度园无穷大,然后保证他们的法相模数相同,配合的角度相匹配后 就可以把图片下面的 斜齿条 换成直齿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两斜齿轮啮合不一定要模数相等,压力角相等,更不一定要螺旋角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而且直齿 ...
给大侠教训了,这样说不知道行不行。
渐开线齿轮传动的条件:
装配条件:基圆齿距相等
连续传动条件:总重合度≥1.
直齿轮或斜齿轮都没有模数,压力角,螺旋角必须相等的说法。

网友(点评):
现实有实践过嘛? 传递平稳性怎么样?

网友(点评):
能啮合东西比较多 ,还要能够连续传动平稳的运动才能,齿轮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渐开线 齿轮或者不是标准渐开线齿轮(所以我的意见是 他需要看书,楼主也需要看) 特别是机械设计手 ...

齿轮正确啮合条件不应该是基节相等吗,就是pi*m*cosa相等,所以只要能做出m*cosa的就行了,当然标准模数的齿轮肯定是模数相等,压力角相等

网友:
只要能做出m·cosa相等的就可以了,当然斜齿轮的是法向模数

网友:
模数相等,压力角相等这只是个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大侠教训了,这样说不知道行不行。
渐开线齿轮传动的条件:
装配条件:基圆齿距相等

你有设计过模数、螺旋角不相等的能啮合传动的渐开线齿轮?

网友:
齿轮1:
Z=3
Mn=0.84
αn=16°
β=70.8553°
xn=-1.5953
da=8.872

旋向:左
h( `6 G z7 K4 `
齿轮2
Z=17
Mn=0.83
αn=13.3834°
β=18.9081°
xn=1.7832
da=16.745
df=13.553
旋向:左
a=11.4

模数,压力角,螺旋角都不相等的一对交错轴斜齿轮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