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 407 直升机的桨榖

楼主(2015-06-10):
贝尔 407 直升机的 桨榖,朋友制作 。

网友A:
7075以上铝件能做这个吗?调机翼角度的零件是焊接还是一体的,一体是纯加工,还是铸完再加工

网友B:
做的很不错,渲染效果很带感!

网友C:
觉得这个桨叶夹比较单薄啊。

网友C:
这种飞机没有挥舞较,是采用柔性桨叶吗?

网友(点评):
看错了,中间有个球铰充当挥舞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飞机没有挥舞较,是采用柔性桨叶吗?

靠金属和橡胶等材料的弹性形变完成 ‘挥舞’ 和 ‘摆振’ 等消振运动。

参见  中国四代直升机研制进入无轴承旋翼技术攻坚阶段 (转载)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d=396879&extra=

http://news.ifeng.com/a/20140512/40255686_0.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75以上铝件能做这个吗?调机翼角度的零件是焊接还是一体的,一体是纯加工,还是铸完再加工

7075以上铝件能做这个吗? 答:可以的,6061等都行 ( 指 500公斤级微型直升机 ),关键是‘ 铝 ’材料的状态要调整好。

调机翼角度的零件是焊接还是一体的,一体是纯加工,还是铸完再加?   答:一体的、分体紧固连接都可以,焊接用的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这个桨叶夹比较单薄啊。

桨叶夹主要承受近水平的拉力,拉力大约是直升机标准重量的十至二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很不错,渲染效果很带感!

谢谢回复 ,希望您喜欢 直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