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抛光机铁件与抛光针如何分选

楼主(2015-06-10):
各位大神:

      楼主碰到了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磁力抛光机主要是靠磁力和钢针抛光,但是钢针抛多了就有磁性了,然后就会出现钢针与产品黏在一起,如果产品带有钢针会很麻烦会遭到客户的投诉,所以现在请各位大神支个招,看什么办法能将产品上的钢针区分出来。

楼主:
楼主先用了退磁设备将产品退磁了一次,但是效果一般,还是有比较多的钢针附在产品上面。实在郁闷。不知道其他的大神会是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A:
   楼主图都不上?
看来你这设备 无法验收了  。。。。  朋友也是做很小的零件,一个酸洗非标设备 用到了磁性输送带,结果别人小件要上凸轮机里面组装,粘在凸轮导杆上,几百万机器卡在那里,整个厂都停工,查了好多原因。就是因为那些小件带磁性(虽然也用了消磁设备但是输送上来的料堆在一起,无法完全消磁。。。最后大改了一下。。。验收了(把磁性输送带换成了其他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都不上?
看来你这设备 无法验收了  。。。。  朋友也是做很小的零件,一个酸洗非标设备 用到 ...

立马上图!!!~~

网友:
楼主,下面图片

网友:
楼主跺脚大喊图片三次,我想总算可以看到图片了
看到提示:施主,下面图片
咦,图片不对吧?
仔细一看,不是楼主发的,“娇嫩的花”发的:
说的是:楼主,下面图片
我晕了!
我可以继续吗?
巴拉拉,魔法能量!
图片!

楼主:
图片求发送成功啊

网友B:
改用滚筒抛光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滚筒抛光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滚筒抛光 会改变尺寸 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