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导通是用的电刷还是什么?

楼主(2015-06-10):
小弟最近手里有个项目要做出类似图片这样的流水线
猜想流水线链板下面应该两条或者多条比较长的裸露的通电导轨,链板上安装对应的电刷之类的东西和通电导轨接触
可是网上查了电刷都只查到是电刷环
想问问这个有标准件卖吗?  直线接触式的电刷
如果自己做的话 担心使用寿命、还有安全性达不到要求
哪位行业内前辈能否指点一二
不胜感激!
下面是图片

1

1

2

2

3

3

楼主:
@老鹰
麻烦鹰大给转到一个更醒目的地方
谢谢啦

网友A:
楼主见过行车的导电轨道哇!可以参考一的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鹰
麻烦鹰大给转到一个更醒目的地方
谢谢啦

书本上有

网友(点评):
有点像轻轨上的受电弓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本上有

感谢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见过行车的导电轨道哇!可以参考一的哦!

这个真没想到行车,印象中的行车好像是有拖拽线的  刚才查了一下,只有一个轴是带拖拽线
  谢谢啦

网友:
我们有生产导电电刷,我的QQ2225906961

网友:
导电滑环

网友C:
爷们,你不考虑采用马达带动链条或者皮带的方式来使用吗?
这样经济实惠又效率。

你用通电的导轨,这么长的距离,你不考虑安全的问题吗?
如果谁一不小心碰到,那怎么办,谁叫你这轨道离地面这么低呢,我看高度还没我屁股到地面高呢,要是谁不知道的,一不小心,会不会就阵亡在现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爷们,你不考虑采用马达带动链条或者皮带的方式来使用吗?
这样经济实惠又效率。

小哥,这个是网上找的图片
我也准备做这样的线,也是电机测试
链板下面也是链条、马达啊
考虑这个主要是时间节拍的问题,也是客户的要求
测试不是一直通电的,测试的那一段是要加隔离罩的
现在还没开始做,只是在考虑方案

网友(点评):
索噶,原来如此,哈哈哈哈,你那个笑得那么淫荡的小动画,是怎么弄出来的,我怎么就发不出来呢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生产线俺设计过多条,我们自制的导电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