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产品排序-计算。用什么计数才能达到计数准确,求高速计数方案

楼主(2015-06-10):
本人需设计产品计数器,
1、产品尺寸有很多种:具体100mm×70mm×10mm。90mm×65mm×10mm,80mm×45mm×15mm,70mm×45mm×9mm,重量为50g-150g不等,均为规则产品(金属+塑料装配件);均为杂乱无章的放在一起,需要数数,各位大侠请指点迷津。
2、每天数数量,3万/4小时;即一秒钟2个。
3、机械论坛里面有关于圆柱形产品和螺杆、螺柱数数的,详细看过,均觉得不可行,另外也不能通过称重方式;
4、基本思路为:先把产品排列--一个个过输送带-光电传感器(检测到有信号变化就加1次);

问题一:如何能将产品一个个过输送带,不叠在一起,现在生产完的物料是叠在一起的;
问题二:如何能做到按规格分类(现暂时不要求此功能);

网友A:
你是想实现自动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实现自动化吗?

对的,是想把一堆产品,放到设备上,数出产品个数

网友:
使用输送带分料法,排料。都是扁平的东东,这个方法行网上找找,很成熟的东西。到后道数数的时候是这样的,前面一个输送带慢,后面一个输送带比前面的快,产品到后面输送带的时候,由于后面的速度更快,因此就拉开了两个产品的距离,有了距离,就有两个产品间的空隙了,就可以达到你要的“一个个过输送带-光电传感器(检测到有信号变化就加1次);”

网友(点评):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B:
视觉识别,根据轮廓拓扑图形来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觉识别,根据轮廓拓扑图形来计数

高端了,会不会品质过剩

网友:
计总数还是三种类型分开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