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如何画内外螺纹?

楼主(2015-06-10):
用SolidWorks如何画内外螺纹?谢谢!

网友:
一般是装饰螺纹 要想画真螺纹 那就旋转切除

网友:
选项里找插入-装饰螺纹。画也是可以,不过一般没有必要。

网友A:
1,先画柱子,2,画螺旋线,3,画截面,4,扫描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画柱子,2,画螺旋线,3,画截面,4,扫描切除

你好:
      收到你的回复很兴奋,我是初学SolidWorks,很多不懂的地方,关于如何画内外螺纹,能否给个实例!
               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的回复

网友:
还是直接用装饰螺纹线吧。真要一个个去画螺旋,费时费力啊

网友:
内螺纹用异形孔向导指令,外螺纹用装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