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给伺服电机能用在主轴上吗?

楼主(2015-06-10):
进给伺服电机能用在主轴上吗?做攻丝用,谢谢!

网友:
用在攻丝这种有频繁起制动的负载是绝配。

网友:
这话说的750W  手动伺服攻丝机到处都是了把。。。

网友:
我公司就用用这样的,进给伺服,旋转也是伺服电机,一共两个,这样换不同丝锥直接调用相对应程序就好,方便产品换型。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用,满足条件就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