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疑问:开口单圈是怎么拆卸的?!

楼主(2015-06-10):
“E”型挡圈怎么拆呢?!

网友:
钳子夹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拆过链条卡片就知道了

网友:
不难办吧。

网友:
一般孔用轴用挡圈会选用套筒安装~套筒安装优势在于不会在安装过程中把挡圈损坏~安装迅速~弱势在于只能安装1种挡圈.
挡圈钳反之.
开口挡圈一般都是用力安装进去的~当然专门的开口钳子也是有的你可以问一下专业卖挡圈钳子的他们应该知道,但是很容易把小的开口弄坏,
开口挡圈还是用老虎钳和榔头安装比较快~不过容易损坏轴的表面~如果轴的表面有镀层就比较麻烦~还是选用钳子~不过用钳子比较少~比较难买~不过我能确定肯定有~

网友:
直接敲出来

网友:
有一种专用的钳子.

网友:
有卡簧钳的,5MM以下的比较贵,5MM以上的是有圆孔的,比较便宜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5316&highlight=E%D0%CD%BF%A8%BB%C9

QBD卡簧钳,日本进口E型卡簧钳,挡圈钳,适合复印机、打印机、马达电机、数码电子产品安装轴用E型卡环、E令、介子、E型卡簧、挡圈时方便快捷。独特的燕尾槽设计能够牢牢卡住卡簧,避免在安装时卡簧弹飞和划伤工件以及损坏卡簧。特殊的弹簧钢经过淬火等数道工艺处理,坚固耐磨有弹性。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改善劳动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