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周上钻六个孔

楼主(2015-06-10):
求助 各位高手看看如何利用这些设备高效加工这些孔,目前只有数控车和数控铣还有一个分度头(手动)这些这设备

补充内容 (2015-6-12 08:41):
还有一个问题  材料是不锈钢的 钻头用什么样的呢?

楼主:
现在的加工方案是利用铣床配合分度头,手动转分度头。钻一个转一个角度,太浪费时间而且还要手动换刀 (先用定心钻定心,在钻孔,最后倒角),求助高手优化加工方案。谢谢

网友:
我以前做是一边用用螺丝锁在六角块上,一边搭在六角块内半径高度,每用虎钳夹,定好位比用分度盘快。

网友A:
做个六方钻夹具,套在32轴上

网友(点评):
这主意绝了

网友(点评):
还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买个数控分度头  装在数控铣床上  大批量生产

网友C:
数车是伺服主轴就改装下,数车上钻孔

网友D:
看孔公差没要求,为什么不变通一下,做个钻套,外周做六角形,台钻上钻三次孔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加工方案是利用铣床配合分度头,手动转分度头。钻一个转一个角度,太浪费时间而且还要手动换刀 (先用 ...

只分度3次,打对穿孔,应该能保证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车是伺服主轴就改装下,数车上钻孔

做一个夹具,安装在中拖板上 钻头直接用卡盘卡住,通过移动中拖板实现钻孔,这样需要定心吗?还是做一个钻套 ?能否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孔公差没要求,为什么不变通一下,做个钻套,外周做六角形,台钻上钻三次孔就行了

好主意,不过单位没有台钻,材料是不锈钢的 需要冷却液,想在数控车或是数控铣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数控分度头  装在数控铣床上  大批量生产

老板不愿出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六方钻夹具,套在32轴上

不好意思 弱弱问一句“32”轴是什么?

网友(点评):
晕哦,就是你的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分度3次,打对穿孔,应该能保证同心度

钻孔前需要定心吗?

网友:
在加工中心上面,先加工下中心孔,然后拿到钻床上去加工,这样加工时间缩短,加工费也大大降低,我们加工17-4PH不锈钢用的是HSS钻头,一般用HSS经济划算。

网友:
这本来是个走心车床件,那种带动力刀的五轴走心机,一次成型。不过非要数控铣加工,如果没有第4旋转轴,那只能考虑夹具加工,做一6边体中空套入产品定位固定,在数铣工作台上固定安装与6边体相配合的定位夹具,6边体定位在此夹具翻转三次加工,可以排板加工

网友:
可以设计个气动分度夹具配数控铣上变成半自动的,手工一次装夹自动钻三个通孔成一个循环!
如果你们老板这点钱都不想出的话,那提高效率也就是句空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六方钻夹具,套在32轴上

这个靠谱,既作夹具又作钻模,连中心钻也省了,好主意,不过貌似楼主没明白啊

网友:
做个工装就ok了

楼主:
安装大家的提议做了工装 加工完后问题又出现了,加工方案是:一、 定心--7.5mm钻头钻孔---8.1mm钻头扩孔。二、定心---6.7mm钻孔--8mm铣刀螺旋铣孔至8.14mm问题是加工完后 在相关线的位置上有很多毛刺无法去除 用8mm样棒检验无法通过
。请大家说说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