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连续模生产转子铁芯时,哪些情况会产生毛刺

楼主(2015-06-10):
大家讨论一下,高速连续模生产转子铁芯时,哪些情况会产生毛刺?
最近客户反应我司提供的铁芯转子发生高压击穿,客户将涂敷好,高压击穿的转子,一层一层的拨到矽钢片,发现转子中部位置的某一片矽钢片扼部有毛刺,由于毛刺的存在,导致,涂敷铁芯高压击穿。
请各位高手,探讨一下,在高速连续大回转级进模生产转子铁芯时,在哪些环节容易形成毛刺等不良。可以供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A:
冲模的问题,间隙大,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模的问题,间隙大,磨损

要是这个问题,应该是批量性的,不会上千个中,出现只有10个。

网友B:
这个对磨具要求很高,一般都是模具磨损间隙变大造成的毛刺,之前公司做的模具都是电镀后再抛光局部打表休整,翻边毛刺的去除方法也比较独特,自己做一个平法兰,一端车一个圆轴夹在钻床上,法兰端沾一个厚点的橡胶垫,然后钻床台面上放张大概800目左右的砂纸,具体看情况定,把叠片有毛刺的一端放砂纸上台钻转起来一压,兹一个,兹一个,效果挺好的,一天至少1000个没问题还不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磨具要求很高,一般都是模具磨损间隙变大造成的毛刺,之前公司做的模具都是电镀后再抛光局部打表休整 ...

你这个属于磨削去毛刺吧,毛刺基本上都在端面吧,万一毛刺在转子的槽内或这中部某一片,这个去不了吧。
我司大回转高速级进模,中心孔凸模直接购买的,模具厂家根据我司的要求订做的,热处理什么的都处理过。有些还经过特殊处理的。总体用来,效果不错。而外形落料凸模,我司采用硬质合金,慢走丝线割的,然后抛光处理,不在进行热处理,一般高速冲载200万,模一次刀口。

网友:
模具材质不行。切刃磨损了。

网友:
如果是硅钢片,来料的问题呢?

网友:
不是搞模具的但是在电机公司实习过,定子内槽容易有毛刺,重叠一起的时候容易翘边

网友:
模具的间隙大,还有间隙过小也会有毛刺的。

网友(2023-07-10):
LZ最后找到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