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技术问题,我和台湾工程师意见争执

楼主(2015-06-10):
我公司一台1600直径的台湾立式车床
液压系统的泵头是 (台湾的 志亚  CHUYA)  P36-A0-F-R  标准  :流量:36  压力:2-4MPA可调  ,可工作压力调至8Mpa使用。
机床Z轴平衡缸(直径50)在做动作时 液力会在2-8Mpa瞬间跳动一下。

我认为这个泵头不能在8Mpa压力系统使用,应该换一个压力在4-12Mpa可调的泵头,可台湾工程师坚持认为没问题,不肯更换泵头,弄得机床老是压力底报警。

台湾工程师认为压力只跟负载有关系。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导轨假如完全没问题的,看‘浮起量’,可以稳定工作,刚性够了,精度也达到了,就没问题了,

压力过大,浮起量大了,刚性就不行了,精度没法保证,

主要看你精度是不是可以,再谈其它的

网友:
这事相当好办,你就要求他解决问题就行。该换泵换泵,该加蓄能器加蓄能器,该处理误信号处理误信号。
俺特烦湾湾,水平不咋滴吧还TM有天生的优越感,特能装。

网友(点评):
说起来还一套一套的

楼主:
我一开始 也是想加个蓄能器,可是后来一查这个泵明显更系统要求不匹配.

网友:
压力决定于负载,基本常识

网友(点评):
问题是设备老报警,解决问题是要紧。

网友:
通过你的描述说明Z轴调整得过紧,现象是爬行。
你可以这样试:Z轴平衡缸有和无时滑枕上下时的电机电流大小,如果无平衡下降时电流还是大就是紧了。

网友:
这款柱塞泵我以前也使用过,其最高工作压力是28MPa,本体总成不变,通过更换调压弹簧可以分出几个调压范围。a0是最低工作调压范围。这个泵可以工作在8MPa,估计那个台湾的工程师已经更换了调压弹簧。平衡缸动作时瞬间出现压力波动时正常现象。出现压力过低报警应该检查储能器氮气压力是否正常,另外平衡缸应该有个“电控下降止回阀”(这个名词不是很精确,大概是这意思)上有两个节流调节螺丝,你的问题应该是这里没有合理调节。

网友:
啥玩意,什么泵头、4-12MPa泵、怎么还压力低,应该是高吧。

动作到头,压力打到8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