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完毕,表面油渍怎么去掉?

楼主(2015-06-10):
我们产品材料是GCr15,送外协热处理完后,由于是油淬,所以淬火后表面出现油黄色的油渍,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去除?
我们有用超声波,好像效果不怎么好。

谢谢。

网友:
汽油 然后气枪 方法比较土~ 我们是这么干的

网友A:
喷砂,玻璃丸 不伤零件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砂,玻璃丸 不伤零件表面

正解

网友B:
都是使用超声波清理的,你清洗效果不佳估计是你的清洗液不适合。

网友C:
用的什么清洗剂?
试过碳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砂,玻璃丸 不伤零件表面

正解,可以去污渍,还能提高表面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砂,玻璃丸 不伤零件表面

喷砂的话可能需要很细很细的沙,那样表面才会比较光滑点!不然粗的沙,表面还是一个坑一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清洗剂?
试过碳氢吗?

没有试过??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望请教

网友(点评):
碳氢清洗剂。无色无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使用超声波清理的,你清洗效果不佳估计是你的清洗液不适合。

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什么清洗液???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油污清洗清洗剂 ZJ-822B型

网友(2015-11-01):
超声清洗机

网友(2016-03-02):
引用 网友A:
喷砂,玻璃丸 不伤零件表面

20CrMnTiH的能用吗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
先用金属清洗液去掉表面油污 再用丙酮和酒精去

网友:
清洗也有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