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机轴颈与轮孔直径不匹配时该怎么办

楼主(2015-06-10):
电机一般作为标准件来使用,近来小弟遇到了个问题。
要为一组链传动配置调速电机,经过计算后,选择的调速电机轴颈直径为12(轴上有键槽);
但满足要求的链轮(可外购的标准件)最小孔径为15;
为节省时间和成本,链轮尽量想直接买外购标准件;
我想请教各位大侠,当动力输出轴与孔尺寸不匹配时,一般怎么处理应对;
本人也想了两个方法,不知可行与否
1.在电机端再加一个  12-15 的联轴器,另外加一根直径为15的轴与链轮装配
2.将链轮的齿数选大,选择直径为20的链轮,另外加工一个套筒(在键槽出切槽),将套筒套在链轮上用止动螺丝顶紧。
同时另外加工平键,或者用链轮上的止动螺丝再将套筒顶紧。
欢迎大家交流分享经验

网友:
锥套联接

网友(点评):
狐飞大侠说的应该是免键轴套一类的零件吧,双排齿的链轮中,我并没有看到免键衬套规格的可选

网友:
你可以搜下涨紧套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如果没记错好像有种Z1型的尺寸上可以,但工况上能不能满足你要自己看下

网友(点评):
嗯,我稍微查了一下,Z1型的规格中有12x15的可以满足要求,但应该要如何安装使用呢?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提出的建议。

刚查询了一些关于胀紧套的资料,觉得这确实是一种免键联接的好方法。
但在当前情况下能使用的也只有Z1型的胀紧套,而这种胀紧套本身是没有法兰和螺丝来施加力胀紧的,只能通过外界施加压力。这样一来就要多加一个加工件,并在链轮上多加工螺丝孔位来给内锥套施加压力。

不知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把链轮镶嵌块,焊死,再重新配做键槽孔

网友:
免键轴衬,不过不适合经常拆装的场合

网友:
用胀套就可以了

网友:
对,就是用免键轴衬。你上米思米找找。免键轴衬。选的时候注意好免键轴衬能承受的最大扭矩。安装的时候注意安装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