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求助

楼主(2015-06-10):
有直接打孔和扩孔一体的刀具吗我有工件小孔16.5深70毫米上面大孔28深50毫米

网友:
这个分两步比较好,孔太大

网友:
可以定做。

网友:
没问题,,,,,,,,阶梯钻,

网友(点评):
这么深的孔用阶梯钻,频繁排屑,快不到哪里去吧。如果28的是平底孔,那就更讨厌了。。。

网友:
2楼3楼两位大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更赞同2楼的观点。
使用台阶钻的话,两个孔径相差很大。如果安28的直径来选转速,那么16.5的切削速度就很低,切削状况会很不理想。如果安16.5的直径来选转速,28的转速就会过高,钻头会很快磨损。正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
有,不是楼上的什么阶梯钻,不过没说材料,自己看着办!

网友:
这个要看的材料 ,还有技术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