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套齿轮怎么设计?想了几天都无果

楼主(2015-06-11):
小弟最近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 ,想了几天都无果, 特来请教各位。

如图··· 绿色的齿轮板是固定的,白色的要从左47位置起, 转到右47位置处。要求是,白色的齿轮带动一种固定装置,该装置每横向移动47mm,自转90度, 请问这一套齿轮要怎么设计?

网友:
行星轮系,太阳轮(绿色)固定,行星轮(白色)与连杆(白色齿轮中心到绿色齿轮中心)构成输入/输出。

网友A:
画三条线中心线与左右间距94的俩线。随意在中心线上一点画一圆心角为90°倆线交叉,从圆心角顶点到任一交叉点画圆,此圆半径需为模数的2倍径,此圆半径即为连心线,亦是节圆直径长。

网友B:
太复杂 你要的运动 和你的两个齿轮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C:
  加1套齿轮齿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 你要的运动 和你的两个齿轮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一种运料的机构··  白齿轮是带动运料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1套齿轮齿条就可以。

 不能加啊,结构已经定死了··

网友D:
齿轮尺寸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三条线中心线与左右间距94的俩线。随意在中心线上一点画一圆心角为90°倆线交叉,从圆心角顶点到任一交叉 ...

可否告知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点评):
晕了!唉!。。。 直接给银子后找人帮你把图搞好就成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尺寸是不是有问题

我没给尺寸啊, 就是一些设计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给尺寸啊, 就是一些设计的要求

哦,我是觉得尺寸订好了你图上的要求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绿色为齿条,白色为齿轮。齿轮分度圆为47/90*360.

网友:
2楼已经说的很明白,具体要看自己需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否告知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

那有什么意思··自已还是不知道···

网友B:
小齿轮半径25.3 试一试

网友:
需要加工么,我单位应该可以做,我负责工艺的,感觉不是很难

网友:
有限制条件必须设计成这样的结构和外形?如果没有的话,让我想起了牛头刨床

网友(2015-11-25):
引用 网友B:
小齿轮半径25.3 试一试

m=1.75,白齿轮z1=28;绿齿轮z2=40;带变位。

LZ可以试试。

网友:
很好奇,lz的齿轮未设计出来,图怎么凑出来了。

网友(2016-04-06):
你这个白齿轮不是在做直线横向移动,而是在做圆弧运动啊
把绿色的换成齿条?

网友:
中心距120,传动比(2arcsin(47/120))/(0.5pi)

网友(2016-05-16):
不复杂,把这个当成一个行星传动系统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2016-07-09):
本地磁盘F/SW习题/180度回转/装配体1-4.avi

网友E:
楼主的要求 能不能这么理解:

要设计这样的一个行星机构:
行星齿轮 中心位移47x2=94,,,齿轮翻转180度,也就是说 转动了半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要求 能不能这么理解:

要设计这样的一个行星机构:

所给的要求与原图要求不一致,原图要求是在初始位置时,小轮心到对称位置的距离是47mm。稍计算一下就可以得到很准确的设计要求。

几种运动状态:

要使得每次旋转一定的角度后,小轮本身有特定的要求,这就必须列方程去解这个偏转角。
设小轮离大轮偏转角为X 度时,双倍偏转角为2X
如果大轮齿数为Z2,小轮齿数为Z1
小轮在旋转的过程中,由于公转与自转而达到180度(全程),可列出下面的方程

2X/Z1*Z2+2X=180

X=90*Z1/(Z1+Z2)

再根据47把大轮相应的齿数求出来,(在X角度下占有的齿数,与小轮的四分之一齿数相等。)解决了这几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这类问题。

齿轮在旋转时,平行轴是比较容易计算的,但遇到公转加自转的,往往靠凑的办法,这是很不可靠的,只有认真地分析要求,找出互相之间的关系,列方程解决问题才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