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屑沾到机床工作台,刀柄上面,很难清除,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11):
我们加工的是镁合金,切屑基本为粉末状。不知道是不是切削液的原因,每过几天,机床工作台上面就会积累一层很紧密的物质,要要铲刀使劲刮才能刮掉。而且刀柄上面也会有这样一层物质,每过几天就必须洗。这究竟是什么情况,是切削液的原因。还是大家都这样。过几天就洗刀柄,铲工作台。我们的机床是钻攻中心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若能不吝赐教,将不胜感激。

网友:
加工镁合金要注意安全。大侠用的什么切削液,主要成分是什么?

网友A:
查了一下,
1.镁合金硬度很低,一般小于HB80,切消时查选用较高的切削用量.
2.导热系数大.切悄带走热量多,切削时可不用冷却润滑液
3.线膨胀系数大,热容量较低,尺寸精度不易控制
4.弹性模量小,在切削力和夹紧力的作用下,易产生大的弹性变形,工件不易获得较高的加工精度,也会引起刀具后面与工作已加工面表面剧烈摩擦.
5.400度以上温度时细碎易燃烧起火,应随时清除切悄并加强防火措施
6.耐蚀性差,加工完工件不要与其它金属零件放在一起,以防发生电化学腐蚀.

网友(点评):
本人不相信那些理论,现在市面上的书籍大多是文字垃圾。那些理论不是从实践中获得的,是拍拍脑袋想出来的。我们的镁合金件大表面会喷漆或喷粉,机加面会涂油。腐蚀个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
1.镁合金硬度很低,一般小于HB80,切消时查选用较高的切削用量.
2.导热系数大.切悄带走热量多,切 ...

大侠,你都是元帅了,还这么水。。。
能不能别牛头不对马嘴啊。本人加工镁合金这么多久还不知道这些基本知识,更何况你这些纯理论,一点不适用。我是问 怎么减少或者预防 工作台和刀具上面沾染污垢,而影响精度。
居然说可以不用冷却润滑液,少数情况下确实不用切削液。但是一般情况镁粉如果积累过多,你知道多危险不?只要刀具上面刮出一点火星就会燃烧甚至爆炸。

网友(点评):
大侠,你多加工镁合金这么长时间了,还要上来求助哪?知道抛砖引玉不?还纯理论?知道理论多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得不?你说得可能对,但别人既然能写上书,也有他的道理.

网友(点评):
知道第6条不?知道了这一条,就能采取相应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