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齿轮和标准齿条装配,请教

楼主(2015-06-11):
标准齿轮和标准齿条装配有“标准中心距”,那么变位齿轮可以和标准齿条装配吗?

网友A:
可以,中心距要自己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中心距要自己算

谢谢,

网友:
如果仅仅只是变位,调整中心距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一对齿轮能不能啮合取决于两齿轮的模数和压力角,即:两齿轮的模数和压力角分别相等 。如果你的变位齿轮和标准齿条的模数和压力角相等,并且中心距满足要求,就可以正确装配!

网友:
可以装配,不过中心距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