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怎样 测绘 塑料件。。?

楼主(2015-06-11):
公司最近有一批塑料件要测绘,请问各位:用Solidworks画塑料件有什么技巧和注意的?塑料件的曲面造型如何测绘啊?

网友:
用某大瞎的话说,为什么不用CMM测量?为什么不用激光扫描测量?
不是用solidworks画塑料件有什么要注意的,而你对塑料件结构的专业知识掌握多少。还有你测绘塑料件的目的是什么,是仿外形,还是百分百精确。

网友:
这东西没啥需要注意的吧,简单的R规测量,建模。反正我们公司一般都用这个法子,测量设备我们没有。不好测量的地方用高度尺打下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