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求指导

楼主(2015-06-11):
caxa2013里在标注表面粗糙度时 ,后面那个“其余”的 符号在哪里找得到

网友A:
   CAXA里面的粗糙度没有其余的,利用文字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XA里面的粗糙度没有其余的,利用文字输入的。

好吧,谢谢啊 是不是所有版本测caxa粗糙度都是旧国标啊,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这个 ?

网友:
其余没有符号,只有文字,输入方式如楼上所示。

网友B:
新标准  括号要用文字打的,括号里的加工符号可以软件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标准  括号要用文字打的,括号里的加工符号可以软件调出来

怎么调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这个 ?

对对对,但这貌似是旧国标啊

网友C:
俺都是文字输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调  ???

就是在粗糙度标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在粗糙度标注里

哦哦哦 秒懂 原来狸猫换太子啊   高实在是高  哈哈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都是文字输入的

我也是